[电源] USB口扩展 车载 各种都可以 ……

楼主(2022-08-02):
  多口点烟器太麻烦  买个好一些充电器  直接上分口 ……

  双子星这个 我估计里面线应该可以  ……

    三口的简洁 我买过  里面充电线很细 跟信号线一样 ,这种拆简单 转的地方一扳就开了 四个圆柱  对四个深窝,做工不错  把里面充电线换成了粗的 板子上用信号线三个连接  再焊在前面  ……

还有一种杂牌短线的  一分 二 三 线  只能过1A  ……

网友A:
这玩意儿主要是电源不达标,插俩移动硬盘就嗝屁

只用U盘就没有大的问题,多了也不行

网友:
我还是喜欢那种大的扩展

网友:
看芯片这应该是USB2.0 hub。

网友:
去买个安客正版QC快充吧

网友:
多口点烟器应该是用途不一样,充电归充电,点烟口还有其它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怎么样,谢谢分享

  东西很好 USB公头 270度转动 , 过大电流 需要自己重新焊电源线  ……

网友C:
我车充不是快充的 开车时补电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车充不是快充的 开车时补电太慢了

  检查线路 ,大概率地线有问题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主要是电源不达标,插俩移动硬盘就嗝屁

只用U盘就没有大的问题,多了也不行 ...

就连了正负极两根线,插U盘移动电源是几个意思?

网友:
可以网购20AWG特软航模导线,廉价hub去掉数据芯片加导线,数据都短接,改一个大电流版本USB分线器。最好的建议直接网购12伏转4路USB降压板,独立输出不会抢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连了正负极两根线,插U盘移动电源是几个意思?

  他意思  供电地方不行 比如电脑USB口 外带一个普通四口集线器 插多了硬盘带不动, 带电源接口的集线器就好了  ……

网友:
主要的是解决问题问题。

网友:
点烟口还有其它用途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有啥用途。直接这样并联,就看前面5V有多少A输出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还不如DIY一个,再把线加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