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波炉泡水了,拆开在太阳下晒两天,还能用吗?

楼主(2022-08-02):
微波炉泡水,拆开在太阳下晒两天了,可以插电用吗?

网友:
太阳晒用处不大,得大功率热风机持续吹,电器进水主要储水点在缝隙里,常温蒸发非常慢,超过100度加上空气对流快才行。

网友A:
全部浸入水中了吗?晒2~3天还不能通电的,特别是机械板的好几个安全开关内部都多处弯弯绕绕的空隙,进水后很难干燥,所以要多晒些时间,最好放密闭空间抽真空同时加热,干燥才充分。

网友:
最好用热风机将主板吹到烫手的温度,用毛刷将主板刷干净,然后再通电试试,只要不是脏水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
雨水腐蚀性太大,容易生锈。

楼主:
quan全拆了,不拆晒不干,开始生锈了。

网友:
肯定能用啊。

网友:
完全晾干应该没问题

网友:
得用大功率电吹风机持续吹,特别是缝隙;开关里;变压器绕组;高压部分。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反正不急用 多晒两天再装上。

网友:
微波炉有高压,最好拆开外壳多晒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浸入水中了吗?晒2~3天还不能通电的,特别是机械板的好几个安全开关内部都多处弯弯绕绕的空隙,进水后 ...

密闭空间抽真空,一般人还真没这个条件

网友:
看新闻说有个捡垃圾的在路上捡了根铁棍,立马烫伤了。这两天我们这气温接近40度,地表60度,太阳能的水也开锅了,微波炉什么的放太阳底下晒一会肯定干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浸入水中了吗?晒2~3天还不能通电的,特别是机械板的好几个安全开关内部都多处弯弯绕绕的空隙,进水后 ...

几个安全开关全拆开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quan全拆了,不拆晒不干,开始生锈了。

楼主真乃神人也,连微波管、转盘电机、微动开关也拆了。

网友:
都拆成零件了,晒两天可以组装了。

楼主:
终于抽空装回去了,通电后一切正常。谢谢坛友们的指导!

网友:
完全晾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