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远程控制断路器分合闸都有什么方式?

楼主(2022-08-02):
既通过线材实现远程控制空开(断路器)
一,支持485通讯的断路器
二,普通款断路器,额外加装电动操作机构模拟手操
(操作机构需外接常闭常开按钮控制)

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还有其它前辈的野路子法子或者正规操作吗?
要能分合闸,脱扣器不算,那个东西只能分闸

网友:
X宝上有卖远程控制断路器的,搜:远程控制空开(无线)或  线控断路器(有线)

网友:
最实用的是:电话通知,人工分合闸

网友:
485的吧,一般都是。

网友A:
远程分合闸还是用接触器方便,断路器还是老老实实起过载、短路保护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分合闸还是用接触器方便,断路器还是老老实实起过载、短路保护作用吧。 ...

如果家220v的话,什么类型的接触器合适呢

网友:
普通家用这种卡轨式安装的足够了,短时最大负荷接近4kw,带一组常开、常闭辅助触点,体积不大价格也不贵。

网友:
家用的一般是WIFI带物联网模块,可以手机控制

网友:
家用控制小功率设备,开关元件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