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弘讯uv83 HX-370S对讲机拆解

楼主(2022-08-02):
双功放管,质量怎么样?

网友:
黄灿灿的触点在质量不错

网友A:
电池6800只能说呵呵,功率明明是最大7W(一般使用在5W机上)的功率管非标15W。

网友:
看得出这是双频常规机,双功放对应不同频段,但是这个功率不大,在国产机这是做工一般。电池是虚标的。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看用料和做工应该还不错了。

网友:
电池虚标,功率虚标

网友:
看到24C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6800只能说呵呵,功率明明是最大7W(一般使用在5W机上)的功率管非标15W。 ...

实测电池单个1200mah 2个串联,算24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电池单个1200mah 2个串联,算2400mah

串联不能这么算啊,2个1200的串联,还是1200

网友:
这电池,一看就是虚标

网友:
我的证都应该算过期了吧,上面没写有效期,但我也没换证

网友:
15W,全段,电池不虚就更好了

网友:
电池虚标是一定的,做工是不咋地的

网友:
相同样子的机子以多个品牌的名义在卖,比如“IRADIO UV-83", 抖音某up主的“8800”,价格差得还不少。内部是否完全一样不知。

网友B:
功率和电池虚标,抛开前这两个,单从做工上来说一般,如果100多一个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和电池虚标,抛开前这两个,单从做工上来说一般,如果100多一个还行

170元包邮,不能网上验机

网友:
看起来价格还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