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仿版魅色多功能充电器拆解对比

楼主(2022-08-02):
之前买过一个双槽的仿魅色充电器。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上周用红包又买了单槽的,没发货,恰好大红包到了,加买一个双槽的。
今天单槽先到货,热乎乎的给大家看看,晚上双槽到了再对比一下有没有改进。
以下全部是 左边高仿,右边魅色

抹去了厂家信息以免冲撞了魅色
高仿蓝线 魅色是金线
充电线不一样,这个线短一些,魅色长一些。
之前发的双槽线就比较长,不知道这次是不是随便拿的线,因为到货时里面没包装的。

仿的接口没字, 魅色有标。

拆开外壳一看,一模一样。连外壳上的痕迹都是一样的。

A2RZ这几个字下面三个小点点也一样的。

连LED灯焊接歪的方向都是一样。这个是仿的。

这个是魅色的,LED也是歪的。

仿的LED歪的

魅色LED也是歪的,都是第一个向下歪,;另外三个向上歪。

仿版 安数切换的led指示灯也是歪的一个方向。

魅色 安数指示灯,都怀疑是一个流水线出来的。

仿的,找了一节18650只有500毫安,估计是因为快满电了。

仿的,重新找了一节电池,这次能到1A了,看了没什么问题,能用就可以了。

持续等待中。。。。

网友:
这还仿啥,就是一个车间出来的,内部作案

网友:
这不是高仿,这就是正货,通路货,拿来贴牌用

网友:
同一个厂家生产,贴不同的牌子而已,你只要给钱让厂家给你贴啥牌都行。。。

网友:
内部不能说一样吧,简直是一摸一样

网友:
单、双槽的各买的什么价?

网友:
这也不是高仿,应该是一个工厂出来的不同品牌

网友:
哈哈,高层互仿

网友:
魅色找的代工的吧,这就是一个妈生的,

网友:
这不叫仿,这叫一路货色

网友:
同一个厂家生产,魅色是贴牌定制的。

网友:
做工一样,方案相同,用料一致。

网友:
不太像是仿的。

网友:
就是贴牌,但是比魅色的M币便宜多了

网友:
其实很多产品都是代工生产的,一个厂家出来的,谁定制我贴谁的牌子,但是贴大厂的牌子卖的就贵一些。很多衣服不也是这样吗,什么剪标的,很多大厂自己是不生产的。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不叫仿,就叫贴牌子,谁要贴谁的牌子。

网友:
本是同根生。

网友:
內部电路板看一样外壳字体颜色不一样真不知谁仿谁

网友:
同一条流水线生产的,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其实两个都是美猴王。

网友:
其实是一样的,别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