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电脑主板风扇正常运转,屏幕却不亮的问题

楼主(2022-08-02):
   最近电脑出了点小毛病,开机cpu和显卡的风扇都运转正常,但是屏幕却显示无信号,我在网上查找了许多资料,在电脑之前使用正常,屏幕接触良好的情况下,基本可以确定是内存条的问题
   我按照网上的方法,给内存条和主板的内存条插槽都做了全面的清理,然后开机,发现屏幕竟然亮了,看了应该是灰尘导致的内存条接触不良,本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但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第二天我再开机电脑的时候,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风扇正常运转,但是屏幕又显示无信号,于是我又彻彻底底的清理了一遍内存条插槽,再次接上屏幕,正常点亮,但当我打开一个游戏运转,电脑直接蓝屏报错了,于是我开始检查内存条的好坏
   在我反复拔插内存条开机电脑检测的时候,发现两张内存条单独插在卡槽1的时候电脑都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插在卡槽2就会出现屏幕无法点亮的问题,难道是卡槽2接触不良?我又上网查找资料,发现全网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于是我打算自己检查
   我做了一个实验,先用一个内存条插在槽1上让电脑正常开机,再尝试把另一个内存条插在槽2上,结果电脑里的属性显示电脑只有一根内存条,但是鲁大师界面显示有两根内存条却只有一根内存条大小的内存。真是奇了怪了,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不过基本可以确定,槽2是有通电的,有可能是主板哪里短路了。
   本以为要去维修店才能修好,已经放弃希望了,结果在我拆下主板后偶然发现主板背面内存条插槽2处有一个焊接针脚歪了,虽然没有直接碰到其他针脚,但是也离其他针脚没多少距离了,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把这个针脚摆正,然后重新装上开机,发现问题竟然解决了,为了防止是像之前一样的偶然,我又多试了几遍,一切正常,我可太激动了,搞了两天多终于搞好了,还省下一笔修主板的费用。目前已经用了两三天,都没有再出现问题了。
   通过这件事,我觉得有些事还是要多去试一试,不要轻易放弃希望,有些小问题说不定反复检查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花钱看病
字数补丁………………

网友:
带电拔插内存,看来你是个有钱人

网友A:
印象中付费看图这是技术板块的第一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付费看图这是技术板块的第一例。

第一次碰见付费看图的高科技

网友:
有些事还是要多去试一试,不要轻易放弃希望,有些小问题说不定反复检查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内存通道识别是靠spd地址引脚接地或者接vcc区分的,主板如果正好哪个spd的a1引脚被机械变形,造成层间断线,是可能引起内存识别错误的,掰正引脚可能正好断层又碰上了所以恢复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条引起的,不过我遇到过海尔笔记本是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
内存条引起

网友:
多去试一试

网友:
针脚摆正不太可能修复故障,更可能是当初主板固定螺丝安装不到位时间长了主板有轻微变形,重新拆装主板让主板恢复了

网友:
学习了,下一步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开机自检外部器件通不过。

网友:
我的微步H61主板小主机,开始是偶尔开不了机,现在是彻底开不了,开机风扇都转,但没有正常的滴一声,硬盘灯不亮,看看主板也没发现哪里烧坏,内存,CPU换到别的机器上都好的,就是自检不通过,应该是主板有问题了,一直想淘个主板换一下,不过ITX主板太贵,不划算,直接淘了个HP8300准系统,200块。结果这货90W电源带不动,开机直接红灯报警,又淘个150W电源,花了50

网友:
内存条重新拆装,有些小问题说不定反复检查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没看出来是哪个内存针脚歪了呀,用记号标出来,也方便我们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听嘀嘀声音,应该可以判断。

网友:
应该不是引脚歪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就没你的好运气了,我的老电脑也是电源风扇和Cpu 风扇都转,但是滴的声音没有,更不用说有显示了,我把所有东西都拆下来清理一遍,还是一样,
两条内存,来回换插,都是一样,我摸了下南桥的散热器还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