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网上买的2.1功放板没有遥控器,只有三个按键

楼主(2022-08-02):
网上买的2.1功放板,没有遥控器,不知道品牌,开机是收音模式,怎么切换音源,有三个按键,一个电源键,两个音量加减键,U盘插上没有反应
网上, 没有, 遥控器, 品牌

网友A:
一般是长按、短按两种功能,你试了吗??

网友B:
没看到遥控接收的部分,只看到类似蓝牙的模块,三个实体按键可以试一下短按二下,和长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遥控接收的部分,只看到类似蓝牙的模块,三个实体按键可以试一下短按二下,和长按一下。 ...

有张图上三个指示灯旁边黑色的就是接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长按、短按两种功能,你试了吗??

长安短按都试过了,电源键不管长按短按,就是在开机和关机之间切换,音量加减键怎么按就是声音大小的问题

网友:
淘宝上多找找,看有没有相近的说明

网友:
试试遥控器吧,一般都是通用的那种

网友:
7314,i2s更改输入源
没遥控只能组合按键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