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前辈了解RO膜吗?想弄个3根4040的净水器

楼主(2022-08-02):
家用,这样可以解决洗脸刷牙的用水问题;
自来水入户,先接一个超滤,净水进下一级,冲洗口接卫生间冲马桶水

接下来洗澡水直接从超滤接出;另一侧走入二级净水器(供厨房及洗漱用水)

二级净水器,前级设置:活性炭》PP棉》RO膜
基本上这样就完了,共给厨房及洗漱。

3根21 4040RO膜,出水量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前辈们觉得如何?

网友A:
前级用pp就行,超滤没必要。3根4040?这是要用净水洗澡吗?

网友B:
加了超滤,你的水压能达标吗?别说后面的几级超滤了,第一级你的马桶水压不足就冲不干净!

网友C:
刷牙洗脸,一级CTO就行了。没必要用超滤或者RO。
纯净水就是喝的用。煮饭都没必要。

网友D:
活性炭》PP棉》RO膜?顺序不合适,应该是PP棉》活性炭》RO膜,洗澡没必要接这套,容易堵前置,还会导致水压不足,真想减轻热水器水垢,可以给热水器进水路单独装一个净水装置,那个成本低一些

网友:
PP棉--超滤--软水树脂--洗澡水
                  |
                   ----活性炭--RO--活性炭--饮用水

冲洗水 自行汇总

网友E:
我是前置=》PP棉=》增压泵=》超滤=》软水机,装修时超滤的废水口直接接到马桶和拖把池,超滤出来供厨房的一个单独水龙头,软水机出来供全家,实际上就算停电了,出水一个人洗澡也能勉强,市政自来水的供水压力是2.5公斤左右,过超滤后开一个龙头的压力大概是1.5公斤。
超滤是号称4吨的,实际是否达标就无从考量了。
但淘宝有单独的可洗超滤芯卖,但是水量都不是很大,如果仅仅是供一个龙头用的话一个勉强可以不加增压泵,但想全家的话至少要4-6个甚至8并联,这规模就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用pp就行,超滤没必要。3根4040?这是要用净水洗澡吗?

我装了个50x50cm的大花洒,流量是20L/M,这个RO净水器不够用,只能管厨房,洗漱用水。
理论上长时期使用,不带储水罐,3根4040的长期水量应该是在10L/M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超滤,你的水压能达标吗?别说后面的几级超滤了,第一级你的马桶水压不足就冲不干净! ...

现在冲马桶的,都是蓄水箱,与水压力无关。
过滤的压力有压力泵啊,现在的物价,两千多一个的泵已经能满足使用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牙洗脸,一级CTO就行了。没必要用超滤或者RO。
纯净水就是喝的用。煮饭都没必要。 ...

装一台大流量的RO膜净水器全屋使用,成本其实并不高,既然成本不高,为什么不追求更好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活性炭》PP棉》RO膜?顺序不合适,应该是PP棉》活性炭》RO膜,洗澡没必要接这套,容易堵前置,还会导致水压 ...

我看前辈们组的净水器,都是PP棉》活性炭 》PP棉,然后轮流换。
活性炭后直接接入RO膜,可能活性炭掉落的渣渣污染RO膜,因此活性炭之后还得有PP棉。
我因为前级已经超滤,所以前级PP棉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前置=》PP棉=》增压泵=》超滤=》软水机,装修时超滤的废水口直接接到马桶和拖把池,超滤出来供厨房的一 ...

我的想法就是三联啊,如果是1Mpa=10公斤的话,
换算完了,我那套系统就是1.1吨的纯水标准。
净水的话,也是4吨的标准,4吨的净水器不贵。
您这套不是RO脱盐纯水,只是过滤加离子交换软水。

网友F:
一根就够了吧,用着三根?洗刷用废水,喝的用纯水。或者加个纯水罐、废水罐。一根这样的纯新膜要几千元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装一台大流量的RO膜净水器全屋使用,成本其实并不高,既然成本不高,为什么不追求更好的系统? ...

一看就是毫无RO经验,天真

网友H:
其实RO最大的问题是废水如何处理,不是水压或流量的问题,虽然说废水可以给马桶或洗衣机用,但RO的废水是制水的时候同时产生的,除非搞一个很大的储水桶,还要加上泵之类的估计很多年都收不回这点水的成本。
超滤没有这个问题,冲洗口接马桶,还省了定期冲洗的麻烦。

网友:
前置过滤器---软水机---ro净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RO最大的问题是废水如何处理,不是水压或流量的问题,虽然说废水可以给马桶或洗衣机用,但RO的废水是制 ...

废水浪费掉就完了啊,基本上也就三分之一的水费。
如果自来水的纯度高,还只会浪费五分之一。
超滤不能除盐啊,没啥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根就够了吧,用着三根?洗刷用废水,喝的用纯水。或者加个纯水罐、废水罐。一根这样的纯新膜要几千元吧? ...

膜是800多一个,还能接受;好点的水泵得两三千一个,这个贵。
我的想法就是厨房跟洗漱洗衣服,还有地暖的水用RO纯水,总花费差不多在2万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是毫无RO经验,天真

我自己已经DIY过100G的RO净水器练手,基本上了解了RO净水器是啥原理了。
其实原理是相通的,核心技术无非就是水泵加RO膜;
只是几十块的RO膜变成两千多,一百块的水泵变成三四千;十几块的框架外壳变成几百块的;
电脑机箱那么大的体积变成冰箱那么大的体积而已;
而且因为膜变高级,能做到更好的废水比;贵的泵噪音反而更小。
我看到的除了体积跟价格,好像没啥不方便的地方,求前辈辅导。

虚心请教前辈,天真在何处?如果前辈说得有道理,我就考虑其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