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花接木,修个随身风扇

楼主(2022-08-02):
一个风扇控制板坏了,一个电机坏了。正好可以凑一个好的。电机是有刷的。

装上可以带动。粉色的控制板,很简配。估计也用不久。

网友:
好像没我以前拆那个质量好,我那个电池盒正极是凸起的,可以平头18650,

网友:
看这塑料材质,用的时候估计要悠着点。

网友:
感觉好像随身听里面拆出来的电机……

网友:
去年在楼下遇到一个收破烂老头,他车上一麻袋单放机,有些全新,有些九新。只可惜全是盖子上双喇叭那种杂牌的。我出2元准备全收了,但是他要5元一个不松口。后来一个都没买。可能现在都变成小风扇了吧

网友:
就一个芯片,充电管理和调速档位集成?

网友:
这个是有刷的小电机。与原来小随身听的电机一样的。噪声大。

楼主:
现在便宜的小风扇都是用的这种电机。不是电机坏就是控制板坏了。粉色那个是之前快手推广送的,垃圾的很

网友:
当年的复读机电机终于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了,旧貌换新颜。

网友:
寿命不长,二手录音机电机,用一时期电机铜片就磨完了,修过。

网友:
有刷的不耐用还费电,我同事有个夹子风扇也是这么大个头,我给他换2500mah的电池,二档能吹4小时

网友:
10元款3伏有刷电机,高频PWM降压调速,集成充电管理。我买过15元,自带上照明可调角度,升压调速板和6伏有刷电机,又网购点无刷扇叶配件,等不转替换。

网友:
夜宵档的拿这个当鼓风机

网友:
就怕一直用,电机轴和轴套磨损后出现吱吱声

网友:
这个风扇容易坏了

网友:
电子垃圾二次利用。

网友:
电机还是马步奇的,应该是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