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破长空、撕裂黑夜:Fenix TH30R白激光手电测评

楼主(2022-08-02):
白激光手电是近两年照明技术发展的产物,以其准直的照明效果,以及超远的照射距离而著称,黑夜看,宛如一道笔直的光剑,将黑夜撕开一道缺口,跨越山河大海,只为看清更远的世界。

继2020年推出首款白激光手电TK30后, 国内手电届大佬Fenix终于又推出了新的白激光手电TH30R,型号改为TH系列,估计这将是Fenix白激光手电的命名新缩写了。

作为改进版,FENIX TH30R质感和性能都达到了更高水平,在光通量不变的条件下,照明距离更远,尾部双开关操作更方便,下文做个简单介绍,简称“TH30R”。

深藏不露,照明突破距离束缚
筒尾21700规格的战术手电,TH30R明显要比兄弟们高出一截,增加的长度主要集中在灯头部分,这也是激光手电的特点。

激光具有优良的准直性,TH30R采用了一颗LEP光源,照射在荧光晶体涂层,光线产生激发折射,并经过灯头内部的透镜多次反射,形成笔直的出射光线,最大光通量500流明。

TH30R的灯头长度达到60mm,灯头直径约为40mm,属于中头直筒手电类型。灯头内部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加工的光学玻璃透镜,经过细致地装配,使出射光线不发散。

另外,目前的LEP模组经过荧光介质,能够发出类似LED的较宽光谱光线,因此看起来也呈现浅黄色正圆形,极小的表面积相当于一个点光源,经过凸透镜的聚焦,更容易形成平行光。

灯头玻璃采用双面镀膜防刮光学玻璃,侧向看呈现迷人的淡紫色,这主要是实现增透作用,减少光线在灯头内的损失,并减少出射杂光。

受灯头口径局限,光斑外部稍有一些杂光,距离超过2米后就看不到了。中心光斑正圆完美,1米远距离光斑直径大约80mm,亮度很高,内部亮度均匀,光线汇聚效果很好。

激光手电当然不是这么近距离使用的,远距离使用才是TH30R的用武之地,实际照明使用距离100米,光斑直径大致为3米左右,能够看清被照射的物体而不觉得刺眼。

激光控制电路好像没听说过PWM调光的,类似LED手电恒流调光电路,TH30R的常亮状态也没有光源的频闪和电路的啸叫,保证使用时眼睛不会觉得累。

在开阔的户外,TH30R的照明有清晰的光柱效果,出筒光线非常汇聚,向前略收缩变小,其后在透视效果的作用下,看不出光线的发散,就笔直地冲向夜空的尽头。

TH30R的高亮档位光通量为500流明,中心光强达到60万CD,最远射照明距离可以达到1.5公里,在黑夜里实现清晰、超远距离的照明效果,保证远距离战术使用的精准定位效果。

实际使用中,这种光照特点非常适合远距离的定位和搜索使用,光线指向性清晰,亮度集中,在远距离也不会感觉刺眼,便于集中视力观察,只要视力足够好,TH30R就能助你在黑夜看得更远、看得更清。

灵活操控,弹指一挥光随心动
TH30R沿用了控制更精准的尾部双开关,圆形主开关负责开关,斜面设计的椭圆形副开关负责调光,凭手感可以在黑暗中迅速找到并操作开关,实现战术操作的快速响应。

由于螺纹规格相同,TH30R也可以换上TK22 TAC的机械拨盘开关,实现战术、勤务、锁定三种模式的转换,稳定的锁定,以及灵活的操作,而且不受外部磁场环境的影响,用惯了机械拨盘的人可以快速适应使用TH30R。

个人感觉Fenix的这种双开关尾按在手感上是比较灵敏的,主按键高出很多,而且面积较大且与手电中轴平行;副开关位于一个斜面上,不但比主开关小而且也更低;尾盖外壁两侧还各有一个手绳孔,可以配合手绳使用,防止手电无意掉落。

按压开关操作也很顺手,两个开关的中心距离约17mm,战术握持TH30R,拇指可以很方便落在开关的位置,并且在两个开关间切换,带着手套也能很精准地操作。

两个开关一大一小、一高一低、一圆一方、一正一斜,内部弹簧弹力比较舒适,触发有清晰的手感反馈,操作起来比较方便,保证使用者良好、稳定的手感,和快速、灵活的操控。

TH30R有高低两个档位,并且有档位记忆功能,轻按主开关,实现战术点亮松手即灭,也就是实现了静音一键极亮的功能,可以实现快速、灵活的用光,尽显战术优势。按下主开关,发出“咔哒”一声,锁定当前亮度,开机后单击尾部功能开关,即能在低亮档100lm→高亮档500lm两者之间调节亮度,再次单击主开关,手电关闭。

只要电路保持畅通,无论手电是开还是关,只要按住副开关,TH30R就能迅速响应出双频爆闪模式,600000坎德拉的中心光强,一键爆闪、迅速响应,坏人眼睛被照一下估计三天缓不过来,平时一定要注意别照别人的眼睛。

硬朗强悍,战术风格超高颜值
一看外观就知道TH30R是Fenix的产品,家族式的线条设计风格非常明显,加长的灯头,配合阶梯状的灯颈散热槽,反而显得比例更加协调,纵向宝剑型的刻槽也保证了在倾斜表面放置不易滚动。

TH30R采用重量轻、强度大、耐腐蚀、散热快的A6061-T6标号铝合金作为外壳材质,造型硬朗,线条分明,强壮的外表压抑不住的笔直光线,时刻保持战术姿态。

灯头采用原色不锈钢喷砂压环,壁厚达到了4mm,设计得如此强壮,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灯头的强度,保护内部复杂的透镜组和LEP核心元件。

筒身表面采用黑色HAIII也就是三级军规硬质阳极氧化处理,体现了Fenix一贯的工艺水准,均匀厚实、无色差、手感细腻,进一步提高手电适用中的耐磨损、耐腐蚀性能。

灯头位置采用镭雕工艺,印有白色三角形防烫标志和序列号,灯颈部位印有商标和型号,再向下有USB充电标志,这也符合TH30R的这个“R”(Rechargeable)。筒身黑白相间,印标都处于同一直线,就像激光光束一样笔直。

按照箭头方向拧动灯头,即能露出灯颈内环的充电接口,充电口侧面有一颗红绿双色电量指示灯,方便使用前观察掌握电池情况,同时显示充电进程。

市场主流的TYPE-C充电接口,随便找根线连接充电宝就能随时随地为TH30R补充电能,确保黑夜来临随时整装待发。充电中红色指示灯常亮,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就能转换成绿灯,完全充满。

好的加工工艺无惧放大看细节,TH30R的筒身表面采用了横向细环纹+6条纵向宽纹的方式,刻槽下刀深浅一致,边缘没有毛刺和粗糙,手感细腻。

TH30R全长180mm,筒身直径26mm,纵横两向的纹路可以增加手感、防汗止滑,用起来非常趁手。握住TH30R,手掌刚好能握满纹路,尤其是带了手套后,防滑效果确实不错。

TH30R的空筒净重只有191克,加上标配21700电池的使用重量为263克,主要是使用了光学玻璃透镜模组,所以比LED手电略重一些,但也体现了轻量化的战术使用需求,重心位于灯颈位置,便于携带和使用。

TH30R的携带可以使用标配尼龙手电套放在包里,平时常用的话,可以用不锈钢镀黑抱夹,挂在背包外面,需要时随手就能拿取,非常方便灵活。夹子的硬度和弹性都不错, 快速跑动手电也不易脱落丢失。

超长续航,温控给力性能出色
为了保证较长的续航时间,TH30R标配一只5000mAh的大容量21700规格电池,负极采用高弹铜制弹簧,弹簧较粗表面镀金,具有极小的接触电阻,同时也能避免长期使用弹簧表面氧化,而且采用端面导电方式,平时我都是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确保不会发生意外。

灯头内部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弹簧,前后双弹簧可以兼容更多的电池长度,更重要的是能够压紧电池,避免筒身震动带来的断路跳档等不稳定因素,剧烈冲击下依旧保持稳定照明。

将电池充满,使用照度计和双通道热电偶测试一下TH30R的性能,由于激光聚光性能太好,中心光强太高,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1.8米,保证处于照度计的量程范围之内。

果然已经到了照度计的量程极限,TH30R的两个常亮档位,光通量分别是低亮100lm、高亮500lm,对应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照度与光通量比例大致相仿,100流明的两米照度应该能破了5万lux,完全超越LED手电。

开启极亮后,TH30R即开始缓慢降档,过程比较长且连续,肉眼觉察不出亮度的均匀变化,经历了15分钟开始恒定输出,此时照度仍高于低亮约3倍,大致为300lm可以持续使用。

白激光手电的功率虽然不算高,但发热也是在所难免的。TH30R在灯颈的位置设计了三片散热鳍,在使用时帮助通风散热,确保手电性能稳定。

室温25.8℃的无风环境,灯头和筒身表面的温度变化如下图曲线所示,TH30R的最高功率约为12W,发热量确实不算大,温度适中缓慢上升,随着缓慢降档,灯头和筒身温度差几乎保持不变,说明筒身也参与了散热。

测试期间,发热和散热基本均衡的时候,两个测量位置的最高温度分别为50.1℃和46.7℃,温控电路的输出在保证了高亮度的同时,也兼顾了散热,正常使用握持不会烫手。

在测试期间,实测可以通过手动反复开启高亮档位,模拟实际使用状态,每次均能按照初始状态缓慢降档,使用约2小时左右,电池电压下降不足以维持高亮档位,直接降至低亮档位,估计还能再使用超过俩小时,我手动关机了。

除了较强的高亮度续航性能,为了保证在严苛的战术环境稳定使用,TH30R的防尘防水等级达到了电子产品最高的IP68级别,完全防止灰尘进入,我放在溪水中冲泡完全没有进水,适合户外全天候使用。

精准用光,震撼光柱别样体验
总的来讲,Fenix TH30R白激光手电,将LEP白激光发光应用在高颜值、高性能的手电之中,无论在观感、手感、携带等外在表现,还是在电路、操控、续航、温控、防水灯内在表现,都能给人以良好的使用体验。

特别是高亮度、远距离、集中照明的效果,性能强悍稳定,确实是黑夜照明利器,能够广泛适用战术、执勤、搜救、户外活动等场景,也是普通用户和手电爱好者体验激光照明的好装备。

一筒在手,划破长空,撕裂黑夜。TH30R白激光手电,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