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HTPC电源,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22-08-02):
13年自己组装的HTPC,华擎B85itx,I34150,4G内存,换了512G SSD,机箱20cm*20cm*6cm,一直运行良好,年初的时候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就自动断电,后来开机20s后就断电,换了一个,问题解决,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问题?
上图:总体外观

电源板放大图

主板接头

网友:
直流电源适配器供电吗?

网友:
感觉就一12V开关电源

网友A:
电源不行了,我也遇到过,开机刚到进系统就会重启。我已经换了2个电源了

网友:
直流电源供电转原来标准主板电源的,我也有一个,在车上接了个小电脑作车机。

楼主:
有一个笔记本那样的变压器12v,连接到这上面,这个再与电脑主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行了,我也遇到过,开机刚到进系统就会重启。我已经换了2个电源了

电源没问题,我换了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行了,我也遇到过,开机刚到进系统就会重启。我已经换了2个电源了

你是系统重启,我的是开机一会儿就断电,要等10多分钟才能手动开机,又断电,这样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没问题,我换了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这也是电源的一部分,对于htpc我建议买dc电源的主板,只需要12v的那种。会省事

网友:
电源这么小的么?

网友:
哇,整个屏幕都是固态

网友:
这个达不到100W吧

网友:
是否虚焊了

楼主:
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开关电源不行了,换一个号了就行了

网友:
这是12v电源?这种小板子一般也就是几十w的功率。可能是电源板子不行了,也可能是cpu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