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820G2笔记本电池修复

楼主(2022-08-02):
一台惠普820G2笔记本电池,买来不长时间,长时间没用使用,无电了,使用市电上电,显示电池电量为0%,且显示无充电状态!
以为电池保护板锁死了,无耐直接拆开,测量内置3块电芯电压为0.2V、0.82V、3.2V,看来是电芯废了。想不通为什么电池保护板没用防过放电保护!
死马当做活马医,将电芯分别充电,刚开始低电量两块电芯充不上电,电压极低,后经持续充电好长时间,电量终于慢慢升上来了。经3天时间不停充电,3块电芯电压均升到了3.7V,重新组装好上机试用,竟然救活了!电池保护板锁死?!防过放电保护!?这些功能统统没有!!

网友:
你还不偷着乐嘛……
不过饿到这样的电芯,估计内阻容量都大受损失了吧。
既然保护板不锁,可以放心大胆的更新新电芯了

网友A:
你这电池是山寨吧,正品应该点焊镍片连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池是山寨吧,正品应该点焊镍片连接吧

应该是山寨的HP,可拆卸电池

楼主:
应该是山寨组装的

网友:
山寨不山寨,我未能看得出来。楼主高手。

网友:
看保护板和电池,这应该是一块第三方的山寨电池,没有断电保护功能,不然99.99%锁了

网友:
山寨电池,保护功能不全,鉴定完毕

网友:
有保护板也不能防止饿死的情况发生,电池要时不时的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