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12V风扇电机,和数据表原理图不一样

楼主(2022-08-02):
如题,拆解的风扇,实物和数据表原理图不一样。

楼主:
如上图,两个电容起什么作用?负极是否应该接地呢?

网友:
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A:
只是你感觉不同吧。

网友B:
强行微距,赔我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行微距,赔我眼睛……

哈哈哈,词不错

网友C:
276和277都是2相半桥无刷,我网购过几个仿美蓓亚,含油轴套算了,12伏半小时后绕组烫手不能摸,能沸腾一滴水,正品应该是双滚珠轴承,堵转重启保护。芭蕉共田F95高级些,277加2三极管或mos,合并成2抽头单相无刷,缺点堵转和启动有吱吱电流声。共田F928是477单相霍尔,堵转有过热保护。sSanAce台达AVC等正品风扇也有堵转保护,高转速系列有软启动加速。

网友D:
不戴眼镜什么都看不清

网友:
换手机吧,要不就拍照时候选择微距

网友:
楼主你没对焦吧,,看着很费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戴眼镜什么都看不清

带了眼镜更加蒙查查

网友:
这照片看得好累啊!

网友:
朦胧手机拍朦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你感觉不同吧。

实物图不清楚,但是我画了原理图啊。我就是想问那两个电容什么功能?负极需要和地线连通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6和277都是2相半桥无刷,我网购过几个仿美蓓亚,含油轴套算了,12伏半小时后绕组烫手不能摸,能沸腾一滴 ...

那两个电容起什么功能?需要和负极联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