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发现空调冷凝水的一个秘密,让扦插育苗更加容易成活。

楼主(2022-08-02):
空调冷凝水==蒸溜水,无菌,能让扦插育苗更加容易成活,有图为证。

空调冷凝水我用一段PVC给水管接住,通向花盆,不会滴到楼下。

本来是空盆,陆陆续续裁了一些树枝,削尖插在泥里。

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曾想全部成活。

扦插育苗最怕细菌发霉,我估计大量无菌空调冷凝水洗涤之后,泥土里的细菌被洗掉了,加上温度较低,特别容易长根。

各位可以试试,谢谢观看。

网友A:
冷凝水不是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变液体吗,怎么就是无菌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冷凝水不是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变液体吗,怎么就是无菌的了。

没自来水里面的那些漂白净化药水,蒸馏水真算不上

网友:
空气灰尘细菌病毒全部大量积聚在冷凝上,然后冷凝器滴下来的水极脏!!!比自来水不知道脏万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凝水不是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变液体吗,怎么就是无菌的了。

雨水是有菌还是无菌呢?同样水蒸发形成的。

网友:
   无菌是扯淡  比自来水少了化学物质是真的    ……

    现在自来水 还能叫水 ?

网友:
冷凝水简单点说就是清洗冷凝器凝结下来的水,里面含有大量的霉菌和灰尘。至于是不是能起到促根的目的,不好说,但是土壤保持湿润,肯定会促进生根的

网友:
比自来水少些化学物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雨水是有菌还是无菌呢?同样水蒸发形成的。

不是单纯水蒸发起来的问题啊。是形成环境的问题啊
你用封闭的完全清洁消毒过的玻璃仪器进行蒸发冷凝是无菌
但你这水是怎么冷凝出来的,流经哪里,接触过哪里,这些不是最关键的吗

网友C:
意思是水里有些灰尘,植物不怕。怕的是自来水生产过程中添加的各种化学药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水里有些灰尘,植物不怕。怕的是自来水生产过程中添加的各种化学药剂吗? ...

完全可能。。。。。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水里有些灰尘,植物不怕。怕的是自来水生产过程中添加的各种化学药剂吗? ...

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自来水里有余氯,虽说达到人体安全标准,但不代表没影响...

网友:
你用雨水,纯净水一样容易

网友D:
主要是没有氯离子了 不是无菌 空气中灰尘遇到结露的空调蒸发箱被水珠捕获 最后冷凝水在重力作用下排出  用井水 或者敞开放几天的水以及雨水都可以

玩水族的  自来水都要放好多天才能放水草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没有氯离子了 不是无菌 空气中灰尘遇到结露的空调蒸发箱被水珠捕获 最后冷凝水在重力作用下排出  用 ...

水草怕自来水吗?

网友:
自来水有漂白粉,用雨水浇花最好。这个空调的水怎么样不知道,酸碱性没测过,菌群不知道。

网友:
现在的雨水也不只是简单的空气灰尘了,大量的工业废气、汽车尾气什么的,酸雨不是白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自来水里面的那些漂白净化药水,蒸馏水真算不上

气体水变液体水,跟蒸馏水原理是一样的,人能不能喝取决于收集环境。
野外求生,地里挖个坑盖上塑料布,收集的冷凝水就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