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自制工具之八:焊接怪兽

楼主(2022-08-02):
焊小工件时非常有用,不能上钳子。B站一个韩国up 主经常用到这个工具,So做个也不难,难在配重块的位置要把重力传导在尖上,调试半天,釆用45度水平分割最佳。

因为要考虑到我的金工圆凳上使用,特别加了一对短脚。

最后三张使用说明,相信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这种带尼龙套的不能焊吧,钢套的倒是可以。

网友A:
不要配重块,改成下拉簧不行吗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配重块,改成下拉簧不行吗

也是可以的,但是要重新设计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配重块,改成下拉簧不行吗

一样要配重块,不然的话站不住脚,而且还多两个弹簧。

网友B:
如果母材除锈不净,接触不好,焊螺帽时还是容易烧伤,尖头处要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母材除锈不净,接触不好,焊螺帽时还是容易烧伤,尖头处要绝缘。

这个建议很好,不知道有什么材料耐高温。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很好,不知道有什么材料耐高温。

耐高温可以用陶瓷,最容易取材的是瓷砖

网友C:
这么焊不用担心把工件焊到圆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焊不用担心把工件焊到圆凳上?

控制电流就可以,不让焊透。

网友D:
感觉很有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很有用的样子

平时沒什么用。想用的时候没有用的。干脆做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很好,不知道有什么材料耐高温。

用废火花塞,磨掉打火嘴的金属,试试看。另外,后面的支脚是否需要绝缘?

网友F:
不错的创意。个人认为尖端处不用绝缘,关键看打铁线接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的创意。个人认为尖端处不用绝缘,关键看打铁线接在哪里了。

是的呢,地铁夹着这个工具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废火花塞,磨掉打火嘴的金属,试试看。另外,后面的支脚是否需要绝缘? ...

绝缘倒无所谓,我看棒子小哥哥做的就没有绝缘。

网友:
我也没看懂,

楼主:
好多人都没干过电焊、氩弧焊,所以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