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B460笔记本加光驱位硬盘不识别

楼主(2022-08-02):
联想B460笔记本
在光驱位添加硬盘,开机后不识别
把硬盘位的固态硬盘装到光驱位,机械硬盘装到硬盘位,BIOS中可以识别,但是启动菜单里面只有IDE HDD机械硬盘,看不到固态硬盘。
单独安装一个固态硬盘,不管是光驱位还是硬盘位都可以。
单独装机械硬盘,只有硬盘位可以,光驱位不行。
两个硬盘就不行。
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光驱位支架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硬盘换了也一样。

网友:
听说美帝良心联想有白名单机制,不在名单内的无法使用,需要破解

网友A:
说的是网卡吧?硬盘也要??没听过啊

网友B:
不会是盲盘吧?没FDK,没fm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网卡吧?硬盘也要??没听过啊

以前IBM就这么干的,硬盘白名单,

联想就是收购的IBM笔记本电脑相关,估计这个也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IBM就这么干的,硬盘白名单,

联想就是收购的IBM笔记本电脑相关,估计这个也一块了, ...

联想没有硬盘白名单,无线网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盲盘吧?没FDK,没fmt

硬盘正常使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光驱为供电不足带不动机械硬盘

网友E:
遇到过一次也是联想的机器,MSATA SSD硬盘加了没法启动,只能从硬盘启动,但单独MSATA可以,应该是BIOS里面加了限制。进系统两个都能识别。后来只能折中下,引导在机械盘上,然后系统装机械盘上凑合用。

网友:
BIOS界面图上一下看看是否与设置有关系,一般除了供电不足带不动不会出现此类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光驱为供电不足带不动机械硬盘

光驱的的用电量比2.5的机械硬盘大

网友:
硬盘白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一次也是联想的机器,MSATA SSD硬盘加了没法启动,只能从硬盘启动,但单独MSATA可以,应该是BIOS里面 ...

可以用机械硬盘引导,系统装到固态硬盘上。

网友:
bios 里面,
开机启动,
设正常启动,
不要设快速启动,
试试看。

网友:
升级下bios试试,品牌机还是限制比较多

网友F:
博主解决了没有?
光驱位硬盘托架上面有个开关,拨到另一边就可以识别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博主解决了没有?
光驱位硬盘托架上面有个开关,拨到另一边就可以识别 了 ...

有开关,但是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