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什么浏览器占内存资源小一些?win7 32位系统

楼主(2022-08-02):
几台老机子放在实验室记录测试数据,都是win7,32位系统,3g内存。
在不升级硬件情况下,如何提高浏览器流畅度?现在用firefox国际版,感觉有点卡,主要是内存占用太高了/

网友:
我上网本N2600的CPU2G内存,用的360极速版,开两个网页稍微有点卡,开多了网页和多图杀猫那种,肯定卡,

网友:
palemoon
优化系统
减小虚拟内存
关掉系统 和 浏览器的动画效果

网友:
几代内存?3代的话买来加加,便宜。

网友:
以前用过世界之窗浏览器这货是Chrome内核 出到7.0就停更了 用的Chrome48内存内核占用不大

网友:
360极速版吧,这个算是360相对良心的软件。

网友:
360极速版

网友:
360极速老版本12,下面是它论坛的下载连接
https://down.360safe.com/cse/360cse_12.0.1592.0.exe (推荐Win7等32位系统)

网友:
软件版本越低越流畅,可以考虑用老外DIY过的3X0 EE,XP上都可以用的,如果你的软件不需要高版本的,你可以用比如Chrome49及以下的...

网友:
3g内存
这个内存啥都会卡

网友:
对,楼上说的世界之窗浏览器,我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