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板子的UC3842 和大管都炸了!

楼主(2022-08-02):
这个板子的UC3842 和大管都炸了!牺牲得比较壮烈的!保护二极管击穿,开关管S脚的过流电阻开了,检测电阻也断了!
以为换换就完事!换了损坏的原件!通小电压,这个芯片8脚本来5伏电压基准的!测的13.8伏,芯片严重发烫!以为买到假货,或者偶尔有坏的,又操刀头换一片!还是一样呗!
都上电这么多次,第一次换的,我换在别的板子上,好的!正常状态!电压都对,输出对!
故障板上。都没发现问题原件!电阻都对!电容粗测没短路!看来会翻车!还第一次遇见IC3842,发烫无比!

  只有测正常,才装管子的!有的时候不注意,低电压也会烧开关管的!
  早就找到故障点故障就在图里,没空更新。现在发图,整机的地,经过外围通过这个地方,最后才到芯片的地!绕了一大圈!芯片没接地,巨烫无比!但没有挂!飞线解决!

网友A:
这板脏得。。。。。。看得费眼神。

网友:
积累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脏得。。。。。。看得费眼神。

实际没这么脏,相机拍的就特别显脏!电源只有修好才清洗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加油!

网友B:
修这个东西先将开关管基极断开,单独给芯片供电看输出脉冲正常后再接开关管,并使用灯泡大法试机为妥。

网友:
该块不装大管加电输出脚就应有电压

网友C:
发热的换到别的上面就正常,,那证明发热的板还不正常呗,,,

网友D:
先不要上电源管,7脚加17v左右的外接电源,8脚有5v电压则电路基本正常,若5v不正常则继续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这个东西先将开关管基极断开,单独给芯片供电看输出脉冲正常后再接开关管,并使用灯泡大法试机为妥。 ...

这种电源不能断基极,上电就炸管的!要么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的换到别的上面就正常,,那证明发热的板还不正常呗,,,

是从好的地方,搬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要上电源管,7脚加17v左右的外接电源,8脚有5v电压则电路基本正常,若5v不正常则继续查。。。 ...

有5伏不一定正常!有时候6脚没有输出的!很容易坏6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5伏不一定正常!有时候6脚没有输出的!很容易坏6脚的!

还是设计有问题比方检流电阻功率G极保护稳压管

网友:
那3842周边和高压区都得查。

网友E:
这个问题的查找真是太费眼神了,那个位置腐蚀断开真是没想到。老司机的成长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的查找真是太费眼神了,那个位置腐蚀断开真是没想到。老司机的成长之路 ...

你不也开眼了!我也没想到,这个芯片没接地,巨烫!

网友F(2022-10-11):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源不能断基极,上电就炸管的!要么取下来

mos管不工作,启动电阻这路可以给出70v+的电压,3842上一个死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os管不工作,启动电阻这路可以给出70v+的电压,3842上一个死一个。。。

3842里面不是有30v稳压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3842里面不是有30v稳压管吗

从3842的内部电路来看,5、7脚之间确实有个34v的稳压管,用来保护第7脚的工作电压不至太高。但现实中被击穿导致5、7脚短路的似乎不少,我手上就有三颗这样短路的,因此我在第7脚 50v 47uf的那个启动电容那里并了个18v的稳压管,再加强一下保护

网友(2022-12-02):
先不要上电源管,7脚加17v左右的外接电源,8脚有5v电压则电路基本正常,若5v不正常则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