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各位大佬一些问题,fx888变压器

楼主(2022-08-02):
    捡了两个仿制的888焊台,一个通电后变压器非常热。这个我觉得是坏了,拆开后绝缘胶都烧糊了见图一,确认下是坏了吧,没把好的拆了吧。
    第二个通电没异常,但是输出电压29v,网上看输出都是24v。然后我发现变压器初级(最后两图),有四个引脚有铜线,1和2阻值2欧姆,2和3有30几欧姆,3和4有17欧。2和4有17欧。3号引脚有220字样,4号脚是100/230字样。我这输入电压235v,目前连接的2和3引脚,输出29v。请问我输入线连接对不对,因为网上查的输出24v才对。感谢观看。

网友A:
好的电源是不会嗡嗡声的,就算有耳朵不贴着变压器听你是听不出来的,变压器空载通电半小时以上,用手摸摸变压器烫不烫手,如果烫手,就算是好的也不能用,空载电流太大了,另外变压器一般只烧初级,烧次级的太少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的电源是不会嗡嗡声的,就算有耳朵不贴着变压器听你是听不出来的,变压器空载通电半小时以上,用手摸摸变 ...

有嗡嗡声也不代表这个变压器是坏的,有很多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嗡嗡声也不代表这个变压器是坏的,有很多原因

请赐教下

网友B:
硅钢片质量、片插的松紧度以及片与片之间的绝缘度都会产生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电源是不会嗡嗡声的,就算有耳朵不贴着变压器听你是听不出来的,变压器空载通电半小时以上,用手摸摸变 ...

嗡嗡响原因找到了,变压器四个螺丝,我测试的时候只用了两个,四个都上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钢片质量、片插的松紧度以及片与片之间的绝缘度都会产生嗡嗡声

是的,变压器四个螺丝,我测试的时候只用了两个,四个都上紧就好了

网友C:
这货是936,电压本来就是29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是936,电压本来就是29v吧。

正常就好,那手柄我用1321芯的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