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中兴移动万兆WIFI6光猫F7600M

楼主(2022-08-02):
CPU看不到是什么型号,屏蔽罩焊死了,因要正常使用没有暴力拆解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都万兆了啊

网友:
遮了二维码,这是要上闲鱼啊

网友:
XG-PON,大体是中兴自己的CPU吧,ZX什么的

网友:
看起来中规中矩,就是不知道板子薄不薄?,去年玩的中兴E8820pcb实在是太薄了,我就没见过比它还薄的路由器

网友:
这个要一个盒子全搞定啊。。多好!

网友:
双频怎么只两根天线接口?

网友:
做工还可以铜屏蔽

网友(2023-04-01):
我也是刚换了这个光猫,移动千兆,离得近能到600m,隔一个屋子降到80m左右,信号一般

网友:
网口有2.5G的吗?还是千兆

网友:
5G是内置吗?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

网友(2023-10-28):
配件好省呀,还不如创维848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2024-01-29):
做工还算规整

网友(2024-04-29):
有2.5网口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