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Mlc颗粒 开卡容量不对

楼主(2022-08-02):
求助大神  开卡手动容量选的120g  开完mlc颗粒都变成126.7gb  怎么设置能开成120gb

网友:
没有选取Pretest,指定容量120G应该会开出117.9G

网友:
这个应该对呀,怎么还非得开出整数来??

网友:
直接选specific Disk Size指定容量开卡吧,里面的数值是LBA
LBA=GB*1000*1000*1000/512
你要开120GB就是  120*1000*1000*1000/512=234375000
里面填上面算出来的数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