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奇葩的minipcie转ngff转接卡,搞到毫无脾气,你们有无办法?

楼主(2022-08-03):
左一左二是转接卡,右一二三是MT7921、RTL8188、QCA6174
第一次买的是左二这张,发现3张ngff无线网卡,仅有一张QCA6174能识别使用(问题是偏偏这张6174还是坏的,接收很差)
于是不死心,又买了左一这种,上面带有不少零件,以为不是阉割版,再试,依然只有QCA6174能识别。
而MT7921、RTL8188、QCA6174这3张卡,装到原生带NGFF的主板上,都能正常识别使用,真是怪哉。

------------------------------------------------------20220802后续------------------------------------------------------
继续实验,发现了个问题:
主板上有两种minipcie插槽:纯minipcie插槽、minipcie/msata兼容插槽。
在纯minipcie插槽上,所有ngff网卡都能识别使用。
在minipcie/msata兼容插槽上,只有不阉割金手指的qca6174能识别使用。
所以这怪不了转接卡,很明显应该有一个引脚用来定义minipcie/msata转换的,阉割掉金手指的卡没有了这个引脚。但现在还找不出是哪个引脚,能找到的话就搞得定。我记得多年以前看到一篇文章说到有某个引脚用来识别插入的是msata还是minipcie,但是年代久远实在想不起来了。
这是23楼提供的ngff定义图:

这是我找来的minipcie/msata定义图,没发现是哪个引脚转换协议:

-----------0803----------最新研究结果:无解。

为了研究,拆了一块。

发现凡是金手指阉割掉的(红色方框是8188、7921阉割掉的,白色方框是6174阉割掉的,蓝色方框是8852阉割掉的)转接板上实际也都没有连接,悬空的。打了红色X部分是转接板上悬空没有走线连接的。
金手指唯一缺的是右上角57 63 69 75这4根GND,实际是转接板上这4根也是接GND没有其它作用,测量ngff网卡GND是和转接板通的,少几根应该无妨。所以问题不在转接板,也不在ngff阉割的金手指,而是在网卡本身。
但怪就怪在插在纯minipcie上能用,插在msata兼容的minipcie上就不能用。而原生minipcie网卡,插在哪个口都能用。

网友A:
退换啊  兼容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还有几张网卡,不知道用什么转接板,等你更新

楼主:
细看图6174的金手指没有阉割,要多很多连接线,其它两种都阉割,现在又查不到资料阉割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换啊  兼容问题

几块钱东西跑十几公里去退换,我还不如出门口扔了
两种都一样不能用,再换估计还是一样,问题出在ngff阉割掉的金手指上面。

网友B:
我总觉的转接卡在性能上会差不少

网友C:
买过2张这样的minipcie转ngff转接卡,分别用在5代英特尔工控机和4代英特尔笔记本上面,使用Intel9260ngw和rtl8852be均正常,后来海鲜市场收了几张rtl8852be替换了Intel9260ngw,使用wifi6很爽,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D:
供电电压问题?

比如:DELL Latitude E7450 原配是用转接卡+mSATA SSD的方案,主板接口上提供3.3v供电,一般笔记本/台机上的SATA接口都是只有5v,所以这个转接卡到其他机器上就无法使用。

一般网上买的mSATA的转接卡考虑了电压的问题,就不会出现跳机器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总觉的转接卡在性能上会差不少

pcie直通,不知道性能会差在哪里,

网友:
楼主重新上深水宝买吧。。。再试试那种右边更窄的那种,万一好用了呢

网友:
兼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爱好者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虽说是直连,但你难保证它设计的布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找一下有没有minipcie转ngff的电路图,再按定义查有没有错线!

网友:
转接板的兼容性问题无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2张这样的minipcie转ngff转接卡,分别用在5代英特尔工控机和4代英特尔笔记本上面,使用Intel9260ngw和r ...

你黑色那张和我的相同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电压问题?

比如:DELL Latitude E7450 原配是用转接卡+mSATA SSD的方案,主板接口上提供3.3v供电,一 ...

不会,msata只有3.3,我测量了转接卡到ngff插槽的3.3是对的。

网友:
不要买最便宜的,兼容性可能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平台不能用转接卡呢,有的牌子有白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