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怎么跌成这个熊样?要不要囤些备用?

楼主(2022-08-03):
      120G小容量几十块,240g只要100多。

      发生啥事情了?怎么这么便宜?

网友:
劝你不要,都是些可靠性极差的杂牌、大品牌的低端型号(更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咋了,18年那会,120G的低端ssd就80--90元。 你忘了吗??

网友:
你这是说的SATA口的固态吧,M2不会这么低,电脑硬件只会越来越低。

网友:
没必要囤货,实用为主。

网友:
一看楼主从苦日子过来的,看见便宜的就想买来存起来

网友A:
前阵子,同事用了12年的笔记本电脑蓝屏了,上优盘PE测试一番,发现是320G的硬盘不行了。

116元在某东买了个240G的SOYO固态装上,据使用者后来标识,运行速度很快,打开文档说明的至少快一倍,系统开机也快一倍以上。

所以低价SSD还是有市场的,毕竟百十块买不到HDD。

网友:
又不知道哪个品牌和型号的会稳定点,我们这都坏过好多块SSD了,大部分都是不知道哪来的牌子的货。

网友:
好货不便宜  便宜。。。

网友:
小容量的会月俩月便宜,因为换代下来的会越来越多

网友:
跌是必然的,就看他们什么时候放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同事用了12年的笔记本电脑蓝屏了,上优盘PE测试一番,发现是320G的硬盘不行了。

116元在某东买了 ...

梅捷(SOYO) 240GB SSD固态硬盘小品牌吗现在才104元,你去看看大品牌跟以前价格差不多吗!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建议大量囤来备用。

网友:
SSD不要光图便宜,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
16年买的闪迪120G的SATA固态,260块

网友:
建议120G的就不要了,起码240G,最好还是512G的,
当然我觉得是没必要囤货,国产的才刚起来,后面应该会越来越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