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器HD插电大短路,求有经验的给点思路

楼主(2022-08-03):
小米路由器突然不能用了,不通电,电源是好了,

拆开量了下电源接口(红圈处)大短路,阻值为0。
不知道哪里击穿了。
有没有小伙伴们有经验的,分享受下

网友A:
我把图上下看了三遍,没找到红圈。

算了,也不是我自己事,那么上心干嘛呢。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我把图上下看了四遍,没找到红圈。

算了,也不是我自己事,那么上心干嘛呢。

网友:
从电源dc头那一点一点往下查。直接短路了估计松香大法也没法用。

网友:
我把图上下看了三遍,又看了五遍,没找到红圈。

算了,也不是我自己事,那么上心干嘛呢。

网友B:
我把图上下看了三遍,没找到红圈,只有4个黄圈。

算了,也不是我自己事,那么上心干嘛呢。

网友:
我也没看到红圈

不过是我的话 第一步先检查和电源并联的防反接二极管(如果有的话)和直接并联的所有电容看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我把图上下看了三十遍,没找到红圈。

算了,也不是我自己事,那么上心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图上下看了三遍,没找到红圈。

算了,也不是我自己事,那么上心干嘛呢。 ...

别呀,传错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图上下看了三遍,没找到红圈。

算了,也不是我自己事,那么上心干嘛呢。 ...

别呀,传错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图上下看了三遍,没找到红圈,只有4个黄圈。

算了,也不是我自己事,那么上心干嘛呢。 ...

别呀,传错图了

网友D:
直接用3.3V烧机大法啊,看哪里冒烟就是哪里短路

网友C:
输入端短路,无非是输入端的滤波电容短路了,可以试着一个个拆掉,或者用烧机大法,弄个5A电流加到短路的线路上,然后用手摸哪个发热就是哪个坏了参考他是怎么修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68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3.3V烧机大法啊,看哪里冒烟就是哪里短路

因为是大短路,没办法烧,直接阻值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短路,无非是输入端的滤波电容短路了,可以试着一个个拆掉,或者用烧机大法,弄个5A电流加到短路的 ...

感谢坛友的思路,找个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大短路,没办法烧,直接阻值是0,

大短路很简单的啊,买个维修电源,支持横流的就行了,电压调3.3v,电流直接5A,不用怕烧坏电源,这样子电源进入横流模式,提供了一个横流源用来测试哪里短路,用手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