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系统的NAS电源一定要用好的。

楼主(2022-08-03):
本人喜欢用win系统的NAS,就因为对这个系统比较熟悉,之前组了一个四盘的系统,用的是2T*2+4T*2的企业盘,也就存点软件照片电影什么的,刚组好四盘的时候,考文件容易掉盘。我以为是STAT扩展卡的问题,因为这个卡也是很老了,就拿掉了一个盘。用着也没问题了,但最近拷文件又出现一次掉盘。,系统重启后就恢复,我想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因为之前也是用的金河田的电源,250W功率,320峰值,开机满载功率也就60W,所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想想这么点功率应该是没问题的。现在没办法,我就换了一个金河田的服务器电源,死重的那种,400W功率,把四个盘全部装上去使用一周一点问题没有,所以掉盘应该就是电源功率不够的问题,可见虚标严重。所以大家电源一定要选的好。

网友:
应该是电源老化了

网友:
都要用好的

网友A:
我都坏掉好几个蜗牛星际的电源了,都是以前非原装淘的,原装的倒是没坏。

网友:
大容量硬盘多贵,好的电源才多少钱,而且不能光看瓦数,得看纹波。金河田这种小牌子的就算了吧。1u的可以看看益横

网友:
不管什么系统的nas,应该说电子设备的电源都要好,其实win大部分时间比群晖功耗小,因为win可以分盘休眠,群晖不行,要么所有硬盘休眠,要么都不休眠

网友:
电源上个好的吧,航嘉的也不贵总比金河田强,我蜗牛换了新巨的服务器电源,数据无价,不要为了省几百搞定数据丢了,那就完全违背了搞nas的初衷,02年我玩raid0后来一块盘挂了导致我1年多拍的照片全丢了那个郁闷,我现在一般照片什么都双备份,重要的三备份

网友:
电脑电源非常重要的,容易引起些莫名的故障

网友:
还有电源不能只看总功率,要看各路功率,你硬盘多12v和5v的电流就要足,还有定压,用aida看下,有些12v都只有11v出头甚至11v不到,还能稳定吗?以前我亲戚家硬盘光驱总挂,虽然卖家都给保修换了,但总很烦,我过去一看,12v电压有13.05v,能不挂?那个电源叫动力火车,我现在还记得这个杂牌,拿在手上轻的都能飘起来,配的机箱我拆掉盖子拎着那个梁居然弯了,就是主板+1光驱+1硬盘,因为自重弯了

网友:
有的时候电源没问题, 电源线材接口很垃圾

网友:
1电源要看12v和5v的电流,2是看接口,3是看波纹

网友:
这让我120W电源带4个14T硬盘的怎么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坏掉好几个蜗牛星际的电源了,都是以前非原装淘的,原装的倒是没坏。 ...

一直坚持用原蜗牛电源,不过都是祖玛、美基的,硬盘D口线加粗,加大电容

网友:
电源一定要用好的

网友:
上每1w一块钱以上的电源

网友:
电源是电子设备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稳定,而且为了安全。

网友:
我用的是京东60+的大水牛250W电源,外挂,2年多了,目前很稳定。

网友:
这么多电源品牌,楼主只认识金河田吗?
要说国产电源,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长城和航嘉吗?

网友:
电源一定要足A,最好可以冗余,这个冗余度越大超好,还要看波纹。
可惜现在康舒堕落了,当初质量真的很好,趣好,输出的电流电压,几乎没有波动。OCCT怎么测都是稳的。
现在还可以看看台达,海韵之类的。

网友:
买了个海韵的电源,算下来每瓦竟然要一块五毛多,准备留下来当传家宝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