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老电脑适用的虚拟机吗?

楼主(2022-08-03):
cpu是G1840,32位win7 ,3G内存,想虚拟xp用

网友:
直接装XP呗

楼主:
有版本推荐吗?还是用最新版?

网友:
3G就别虚拟机了.......内存根本不够用
VirtualBox比VMware Workstation好用些(资源占用)

网友:
内存太小了,怕是虚不起来

网友:
这电脑也不老啊,VM9应该可以用,XP又不需要很多资源

网友:
6.0  或者7.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版本推荐吗?还是用最新版?

不用 usb3.0 的话,旧版就可以了.

win7 对 xp 时代的程序支持不错的啊.为什么要虚拟?

网友:
个配置虚拟个linux还行,虚拟win就基本是自虐了

网友:
这么小内存,就别虚拟机了吧

网友:
找低版本的虚拟机,10以下的。另外,win7 好像可以和xp装双系统,比虚拟机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版本推荐吗?还是用最新版?

7.1.5精简版,因为以前盛世雄风pe有个虚拟机和本机拖放文件的软件好用,版本8和以上,某些原因或者不支持。所以一直用7版本。

网友B:
只能装vmware 10版的,因为从11开始,就不支持32位了。
XP只要分配512M内存就可以,如果你要测试比较大的软件,把内存加到1G。

网友C:
这鸡鸡为毛不直接装XP,虚拟机有什么意义???

网友:
装双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鸡鸡为毛不直接装XP,虚拟机有什么意义???

xp实在太老了,许多软件更新都不支持了,
现在主用win7,双系统感觉切换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5精简版,因为以前盛世雄风pe有个虚拟机和本机拖放文件的软件好用,版本8和以上,某些原因或者不支持 ...

感谢回复,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装vmware 10版的,因为从11开始,就不支持32位了。
XP只要分配512M内存就可以,如果你要测试比较大的软 ...

感谢提供建议,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