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角磨机支架改造45度切割功能

楼主(2022-08-03):
昨晚手切45度不太好看,于是给切割台增加了45度切割功能,同时固定器也移位,打孔,攻丝。

手切易抖动,不干净利落。

调垂直

只能切小件,因为角磨机机头的限制。

网友A:
看安全片多了角磨机都不敢用了

网友B:
感谢分享!这是技术经验直接分享啊!真心感谢!虽说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安全片多了角磨机都不敢用了

上支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安全片多了角磨机都不敢用了

人在片的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这是技术经验直接分享啊!真心感谢!虽说用不上。

以后可能会用上

网友C:
早些年亲眼看见同事用角磨机那切割片碎掉飞起,擦脸而过。之后就不太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些年亲眼看见同事用角磨机那切割片碎掉飞起,擦脸而过。之后就不太敢用 ...

那是下压力大了,卞片了

网友:
有想法,有工具,有技术,22世纪3有先进个人

网友D:
这种搭铁皮棚子的方钢很薄的,应该焊接一条线过来的,一面3个焊点还是太单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搭铁皮棚子的方钢很薄的,应该焊接一条线过来的,一面3个焊点还是太单薄了。 ...

这个是加厚的,很扎实

网友E:
做成推拉的,可以加大切割面,但深度还是受切割片直径限制。

网友:
创意很好,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成推拉的,可以加大切割面,但深度还是受切割片直径限制。

受制于支架结构,但是一般45度切的也没有多长,真要长切我就上那个导轨支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