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年的乐视TV,开关不行了,拆出来用酒精洗一下

楼主(2022-08-03):
当年的40寸乐视电视机,质量还是不错的,家里的长虹,康佳同时间买的都坏了。

网友:
看到了,有点蓝

网友:
最近看到老板不在的乐视员工很幸福

网友:
开关怎么能坏呢,我从来不用,直接关插座开关

网友:
乐视好像一直正常运营?

网友A:
平时大家用来润滑开关用的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东东,从哪个配件店里买一个,1元。还用得着清洁?一劳永逸不好吗?

网友:
当年的CRT电视6年坏开关的都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大家用来润滑开关用的是什么呢?

印度。。。?

网友:
乐视电视机

网友:
电视用到坏开关也没坏过。

网友:
开关不行了用酒精清洁一下还不如直接换了。

网友:
很少去关开关直接遥控关下

网友:
换新的开关吧。

网友:
这开关坏的不多见,没那么大功率造坏

网友:
我的乐视电视也坏了,屏幕一开始有竖线后来越来越多,完全不能用了

网友:
我电视买到现在,开关没有动过。
有些电视机的开关位置比较奇葩,在后背,有次去岳父家,儿子要看电视,硬是摸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网友:
电视哪有6年就不行的,我家32寸创维12年了,熊猫也9年了

网友:
电视质量不错开关坏了换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