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新版SN550换料掉速的另一种分析

楼主(2022-08-03):
颗粒为下面这位老哥借的,特别感谢

材料:
4颗002031-1T00,ID:45FF9A037E64,为4lun BiCS5
1颗002031-512G,ID:45FF99037A64,为2lun BiCS5

备注:
1.颗粒均为新版SN550原盘拆下,控制变量
2.62en开不了4lun,所以1T单颗的降至2lun当做512G单颗用
3.本次测试62en均开至3G定缓,故出缓即为直写速度
4.我没有BiCS5的工具,所以容量只有满容的85%左右,是手动适配的缘故,不影响性能

测试1:512G,使用一颗002031-512G,缓外325左右
对比:新版SN550 500G,缓外200+

测试2:2T,使用4颗002031-1T00,缓外1400左右
对比:新版SN550 2T,缓外800左右

结论:留个悬念,猜想一下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新SN550的缓外性能,以及西数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
结论,买不起

网友:
总结:西数你就是个寄八(╯‵□′)╯︵┻━┻

网友:
经济利益决定的。

网友:
骚紫色主控板好评。

网友:
很贵吧,还是买国产的便宜

网友A:
为了寿命吧?垃圾一点的片子给消费级市场,然后降频跑保证稳定,降低售后压力。纯个人猜测

网友:
这是啥意思?芯片上玩猫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寿命吧?垃圾一点的片子给消费级市场,然后降频跑保证稳定,降低售后压力。纯个人猜测 ...

我的猜测是,给新版SN570让路,因为BiCS5比BiCS4没有提升多少,如果不把老的降速那新的就很难卖,而颗粒的实际速度上是比老SN550快的,并且就算是降频也不可能降一半的缓外而缓内不受影响,所以我感觉就是,用料还是一样的用料,只不过故意用固件给他调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猜测是,给新版SN570让路,因为BiCS5比BiCS4没有提升多少,如果不把老的降速那新的就很难卖,而颗粒 ...

这样说的话确实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的话确实很有可能!

还有一种猜测(也可能两种都有吧,反正大概率是只根据不同型号调了固件,据不可靠消息,SN350 960G,新SN550 1T和SN570 1T的颗粒都是一样的),根据我测的数据,老SN550 1T缓外是850,而拆颗粒上62en的缓外是600左右,也就是西数自家可以多优化出250M左右速度,而现在新550 1T的颗粒在62en上跑出了700速度,如果西数保持这个优化,或许可以跑到950M缓外,已经快挨到自家高端的底线了,所以不降速的话就难推新品,就算推出来了有可能还会稍微影响高端产品线
SN550后面新出的SN570 1T只有600缓外或许也能说明些问题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纯猜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猜测是,给新版SN570让路,因为BiCS5比BiCS4没有提升多少,如果不把老的降速那新的就很难卖,而颗粒 ...

直接停产SN550就让路啦,保留太多型号也没啥意义吧,顾客又不会因为型号多就买多些。

一般厂家老型号偷换参数主要是因新工厂工艺流程改变了制程,降低成本是最主要的原因,极少是为市场铺路,冒险的营销策略风险难以量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猜测(也可能两种都有吧,反正大概率是只根据不同型号调了固件,据不可靠消息,SN350 960G,新SN ...

其实并不完全是 BiCS5理论速度是很快的 有Datasheet可以看出 BiCS5相比于BiCS4是升级了ToggleDDR的 在ToggleDDR4.0下BiCS5跑的飞快(具体可以参考基于E18主控和EIFA固件的SE10 缓外吊打BiCS4的)  缺点就在于BiCS5对于ToggleDDR3.0的速度没有任何优化 而SN550的老主控并不支持ToggleDDR4.0这就浪费了BiCS5的优势 而SN570则是针对于缓内速度对BiCS5优化(还是ToggleDDR3.0的跑) 所以这和WD的主控有关系 并非颗粒
但是如果优化的好的话 BiCS5在ToggleDDR3.0是能与BiCS4有来有回的 估计是WD和SanDisk忙着去搞SN850 SN770铺货高端市场 无心给SN550/570做优化吧
(以上纯属猜测 大佬们 勿喷)

网友C(2022-09-12):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猜测(也可能两种都有吧,反正大概率是只根据不同型号调了固件,据不可靠消息,SN350 960G,新SN ...

请问45FF9A037E64
如果要开出全容量要用什么主控

网友:
开发NVMe测试架势在必行了

楼主(2023-01-27):
引用 网友C:
请问45FF9A037E64
如果要开出全容量要用什么主控

2263XT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停产SN550就让路啦,保留太多型号也没啥意义吧,顾客又不会因为型号多就买多些。

一般厂家老型号偷 ...

改变制程降低成本没毛病,但是你颗粒本身性能提升了但是盘的性能却故意调低了,这又怎么说

网友:
没用过这款
一直用大船货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受教了,但是楼主1t00的颗粒为啥上了四颗?2t上两颗就行了啊

网友:
围观Av(还是大佬玩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