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打火时烧充电器

楼主(2022-08-03):
汽车打火时会烧充电器吗,马达有反向峰值电流吗2以前听别人说过用黑白电视变压器+整流桥充电坏过,我现在车子没电了8v用明伟开关电源改可调充电同时充电同时打火瞬间充电器炸管了,我的可调电源无y电容改可调时老化测试过了短路不炸鸡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A:
为啥不能充满了在大伙呢

网友:
打火瞬间电流可达300-500安,

网友:
这个是因为打火发电启动后发电机电压高导致的吧?

网友B:
明伟开关电源改可调充电

请问,开关电源你调到输出多少V???????????

汽车发电机到电瓶电压通常是14.2V样子

网友:
很显然过载了,汽车启动会输出比较高的电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
不能带充电器打车,当然恒流的充电器除外。

网友:
你的电源没有过流保护装置。

网友:
可能是启动时带动了发电机之类的,形成了高压充电电流叠加在开关电源输出端,把输出端的整流肖特基管炸了,开关电源整流输出用的通常是肖特基,耐压性能较差,余量留不足就会击穿。

网友:
设计说明电瓶电不充满造成的

网友:
汽车电瓶一般都是充好了拔下夹子再启动。

网友:
打火瞬间电流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充满了在大伙呢

急啊,以前试过用27a充电一分钟可以同时打火启动成功,现在的可调是0-60 0--7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伟开关电源改可调充电

请问,开关电源你调到输出多少V???????????

调的现实14.4那个可调表头误差你懂的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的现实14.4那个可调表头误差你懂的得

表头误差,那也得怪你,你怎么不用万用表校正一下表头...........看看表头对不对。

按理来说,开关电源电压等于或大于发电机的电压,是不会烧开关电源的。

但汽车的发电机,不是很稳定,时高时低,跟油门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误差,那也得怪你,你怎么不用万用表校正一下表头...........看看表头对不对。

按理 ...

发电机大于充电器电压也不会烧啊,难道是充电器输出过压后自激了,我再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