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自己车上发现了一个gps跟踪器,我把它拆了....

楼主(2022-08-03):
自己车上发现了一个跟踪嚣,发现后我把电源线剪了。扔了可惜,但不知道怎么利用。请高手指教

网友:
贷款买车会装

网友:
这个就有说法了,谁装的,知情否

网友:
跑外卖的吧

楼主:
没有贷款呀,车是19年买的。这个跟踪器是22年2月出的,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还带录音

网友:
这事大了,得找根源,要不报警!

网友:
你老婆装的吧

网友:
老婆 or 情敌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贷款呀,车是19年买的。这个跟踪器是22年2月出的,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还带录音 ...

车内还是车外呢,要是车内那是防出轨,要是车底,那是仇家,你既然拆了,把车停监控下,看谁来维护吧

网友:
这个极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贷款呀,车是19年买的。这个跟踪器是22年2月出的,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还带录音 ...

这个是充电的,需要定期充电,带宽的车装的都是一次性大容量电池或者接在车上的电路里的。

这个的来源可就

网友:
其实你不应该拆,而是应该暗中观察,因为这玩意没电了要手动充电,肯定要拿回去的。。。

网友:
说出你的情感故事来

网友:
出厂是2022年6月14日,应该就是7月份装的!

网友:
怎么发现的,原来装哪里?

网友:
里面应该有大容量电池 还可以运行好几个月的  带休眠功能吧  你线剪掉应该是长久可以充电的   小伙子注意安全,,,,应该是你老婆装的

网友:
粗看没什么,仔细一想,这谁装的不知道?那就真有问题了

网友:
感觉有故事,待续

网友:
自己人搞的?

网友:
esim拿出来跑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