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说有半年没爆胎了,没几天就爆胎了。。。。

楼主(2022-08-03):
上次补胎算来有半年以上了,前几天还在说运气不错,结果第二天早晨骑车,都发车了,发现后轮特别抖动
让lp立马下来,发现爆胎了。于是自己补一补呗

没完全瘪下去因为有外胎的支撑

接下来是一波常规操作

先反过来

用这个工具撬

打一点气进去,埋水里面找漏点

这里,要注意亮点
1是,漏点在与地面接触的方向,就着重找外胎对应的部位,很可能被小钉子之类的扎了,而且还卡在外胎上的

2是,要是漏点在轮胎上部,就是不跟地面接触的地方,就必须找一找是不是轮胎内部有什么尖锐突出的地方,打磨或者填平

以上亮点如果偷懒不做或者不仔细,很能完好的内胎一上好,一打气就又漏了。。。这是有教训得来的经验~

我的是上部,检查几次以后确认上部无尖锐突出。先不管

先把胎补好再说

这个工具一直随车带的
曾经骑行到100多里地儿的老家,中途漏气了,自己在雨中找漏点,补好。想起来不觉得辛苦,还挺有意思的呢

这个补胎胶打上胶以后需要放置1个小时以上,不然没粘好就急着装回去的结果就是返工。

好几年前买的补丁

打上胶 不用太多

放置2个小时候以后
打气 ,确认漏点不漏气了

再次检测轮毂内侧及周边,无毛刺尖锐之物,
装回去

装回去,用这个打气筒要累死人

这个得劲多了。。

顺便把坐凳换了,左侧的被我坐断了钢条~~~~只能说,他不结实不能怨我~~~

左侧是ofo同款

上车后擦拭一下灰尘,
继续服役

~~~~~~~后续~~~~~~~~~~~~~~
补好胎2天后又漏气了,拆开发现多处漏点,轻轻一挑就破损,确认胎已经老化失去弹性了,遂换了一个新轮胎。一切正常。

网友A:
好厉害的屁股!坐着沙发看屁股坐断钢筋(帮帮团没了,不加分了,有了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的屁股!坐着沙发看屁股坐断钢筋(帮帮团没了,不加分了,有了再加) ...

好吧。我的估计也快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的估计也快没了。

趁你还有,还不抓紧给我把分加上,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啊

楼主:
真不能说,一说就破~~

网友B:
啥胶水啊还要放那么久?我都是用的三五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胶水啊还要放那么久?我都是用的三五分钟

这个牌子的就这样,补好了最好多方一段时间,以前用过一种另外牌子的,打上胶 几乎 贴上去,直接上胎里面都不会漏
不过那个牌子的后来没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牌子的就这样,补好了最好多方一段时间,以前用过一种另外牌子的,打上胶 几乎 贴上去,直接上胎里面 ...

我都是五金店里面买的胶水和补丁,涂完后晾会儿,等到用指甲盖轻轻碰不沾的时候就可以往上贴补丁了

网友:
数码人都是全能高手

网友:
是热爆了吗,呵呵
自己动手的人好厉害,给人家搞花不少

网友:
这胶好用吗?前阵子买了点还没用

网友C:
建议换个快干的胶水啦,毕竟在实际骑行的修补过程中不能等1个多钟哈~

网友:
墨菲定律。。。不过我曾经把外胎骑到磨穿,磨破了内胎才发现,拆下来发现外胎中间就像银行卡一样薄了

网友:
旧座子弹簧坏了差评,电子打气筒不费劲好评,顺便求个链接,谢谢!

网友D:
都是买的快速贴,就一片不干胶贴片,贴上就能直接上路,那个磨片不能用的,一刮就全穿了,有一次信了说明书的鬼,一刮烂了一片,差点报废一条内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个快干的胶水啦,毕竟在实际骑行的修补过程中不能等1个多钟哈~

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也这么干了
后来随车装了一个备用内胎,这样更快(前提是找到漏点,拔出钉在外胎上的钉子之类)

网友E:
白补, 原来是内胎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买的快速贴,就一片不干胶贴片,贴上就能直接上路,那个磨片不能用的,一刮就全穿了,有一次信了说明书 ...

那个刮的买来就没用过,东西不敢使劲
我都是擦干净就上胶 不用刮或者轻微挠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补, 原来是内胎老化

帖里忘记说了的
这内胎已经补了4次了的。也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