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一块木头的摄影梦之旅~全手工打造手机蓝牙单手握持助拍器

楼主(2022-08-03):
拍照与摄影之间只差一块木头:爱好不多,拍照算一个,手机拍照无疑是时下最方便的。
未来手机取代单反的趋势众说纷纭。
可是,用手机拍照总是欠缺点什么……
是镜头?是旋钮和按键?是实体快门?是处理能力?还是…………
几年前的一次户外活动让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话说,我家附近有一座不知名的山。它不高,不过你站在山顶可以看到海;它不大,不过能满足我说走就走的户外之旅。
新冠疫情来临的前一年,山的一面缓坡修建了木栈道和休憩的亭子。在疫情的两年多时间里,这座山给予附近居住的人们更多的惬意。
修建之初,我在路边捡到几根野生花椒树的枝干

从此开启了追逐摄影梦的旅程

修路清理掉的杂树中寻找几段花椒木

未完,楼下待续

楼主:
全名:手机蓝牙单手握持助拍器
云哥家可以搜到很多,不多介绍,开始折腾

一、底座

作用主要有三点:
1.固定1/4螺母;
2.耐摔;
3.锯木头时锯偏了,有点短

翻出一个散热,好像是Xbox上拆的

先割一块找平

不规则的形状只能慢慢打磨

固定螺丝和预留螺丝孔

然后再割一块厚度差不多的有机玻璃,再加一层

顺便把最下层的散热也割出来差不多大小

工具简陋,一把小钢锯慢慢蹭出未来

三扁四不圆就是这个样子

底座的零件准备好,开始组装

底座最难的是1/4螺母的垂直和底面的水平

这个长度正适合我的手掌宽度

二、机械快门

键帽有点小

大小还行,换个颜色试试

快门蓝牙发射器支架

不记得哪里拆下来的散热铝板

掉线 找位

某个自拍杆上的蓝牙快门,尺寸正合适,就用它

基本零件到位

组装完毕

未完,楼下待续

楼主:
三、手机夹

原计划里这部分最简单,用一个简易的手机夹固定在木头身上,最后否定了
原因很简单,丑!太丑了!比我还丑!
还是自己用多余的木头慢慢炼吧

1.中板

用木锉和砂纸磨炼

划线,打孔,用的手钻一点点打通的

拉杆螺丝和弹簧是废手机夹上的

云哥家居然买不到不锈钢的这种螺丝,除非定做

原计划用一大块铝片加固中板和拉伸一侧卡住弹簧↓

最后发现板子厚度增加很多,最后改变方案↓

划线、上锉刀

裁3片铝片

长铝片V成“7”字型,做拉伸一侧卡住弹簧

与另2片交叉卡住,再用螺丝固定

备齐零件,准备组装

先上“7”字铝片

接着另两片短铝片,然后螺丝

最后弹簧和拉伸螺丝

2、拉伸板
还记得底座那块散热么,其中一只脚用来做拉伸板

这里突出两个螺丝头,下面会处理

拉伸顺畅

中板剩下的一半木头继续用

拉伸板的铝片形状太……用木头填充

3.手机夹与木头连接

铝片太薄,卡不住螺母

最后只能拜托电烙铁

4.顶板
顶板直接固定在木头上

硬零件准备

剩下的一点木块继续发挥余热

组装完毕

5.螺丝头挡板和手机软保护
之前拉伸板露出两个螺丝头,用这个板装饰一下

夹手机时有可能划伤手机的地方软包一下

未完,楼下待续

楼主:
四、快门连接和细节美化

1.快门连接

之前只是把快门键和支架位置固定好

没有做细节处理是因为要先固定手机夹顶板

不然很难判断螺丝和线之间是否打架

弹簧触点

蓝牙快门也要处理

引出两条线到机械快门

2.装饰快门边

是时候表明身份了,木哈哈哈哈……

呼叫赛博坦星球

快门支架下边有一块需要装饰的区域↓

水平仪似乎是需要的

还是小木块

这里只能用胶水固定

未完,楼下待续

楼主:
五、配件两个

1、有线快门连接线
作为优秀的手机助拍器,应对蓝牙快门停电肯定是有办法的

大小差不多才能放到支架里

听说最近流行方便面发型,咱也烫一个

老式电烙铁头

吹风筒加热

弹性还不错

简易自拍杆上拆下来的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这个贴片是什么???

这个三脚兽太难焊了

两根铝线是滑脚

完工一个,就是502的白化好丑

2、苹果lightning音频转接口
lightning接线定义不多说,百度一大把

钻个孔,然后用什锦锉

我这辈子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筷子

还是筷子好用

完工

合体↓

拍下试试

未完,楼下待续

楼主:
这里说一下部分细节

1、蓝牙快门支架两侧是有滑道的,所以才稳妥不掉

这个滑道也是根据这个蓝牙快门量身打造

所以有线快门连接线也用这个滑道↓

2、手机夹固定在木头上用了四个螺母,中板上只有两个螺丝孔

原因就是可以调整手机夹的夹持长度,增加12mm

调整前可以夹持戴套的iPhone 13(机身宽度71.6mm)
调整后完美夹持iphone13promax(机身宽度78.1mm)

2、底部1/4螺母的作用不仅仅是连接三脚架、自拍杆等,还可以连接手绳,保证手机安全

简单说说手机蓝牙单手握持助拍器几个功能:
1、增强拍照稳定性,关于这点在使用大光圈、拍微距或是夜晚时最有感触
2、长时间拍摄手不累,连续拍百张以上,手酸是必然的,毕竟几根手指长时间握持全屏手机难度很大
3、配合三脚架、自拍杆、八爪鱼等完美自拍

让手机蓝牙单手握持助拍器带我找回相机的感觉,这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白磨炼

按照一般剧情,到这里应该结束了,然而并没有

未完,楼下待续

楼主:
这座山有日出日落↓

这座山有十二个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这座山里栖息着许多动物↓

一只野兔,太远难拍,小动疾跑

这座山生长着很多植物↓

这座山,地上长蘑菇

树下也长蘑菇

树上长木耳

树上居然也长蘑菇

你养了几盆多肉?
这座山上,按片的好么

楼主有两个电动工具:电钻和小电磨
更不用说什么车床,家里就两张双人床

大部分都是用小钢锯、锉刀和砂纸完成
手艺不行,工具来弥补
工具不行,时间来弥补

看到现在,手机蓝牙单手握持助拍器做完了吗?
并没有
接下来的每周都会花一点时间来盘这块木头,盘到它看起来像一件古董
或者看起来像一位摄影师

  完
壬寅年 虎     丁未月 戊子日

网友:
感觉看到诗和远方

网友:
好厉害啊 小板凳占位

网友:
兴趣是最大的动力了,厉害了

网友A:
楼主你工时都是免费的嘛。。。好闲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工时都是免费的嘛。。。好闲的说

用一年半中的业余时间来做一件事,你尝试过么

网友B:
明明是手工小制作,硬生生做出了奢侈品的卖相,楼主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年半中的业余时间来做一件事,你尝试过么

去申精啊,辅拍神器硬是偶成了艺术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年半中的业余时间来做一件事,你尝试过么

那要版主射个精才行了啊。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手工小制作,硬生生做出了奢侈品的卖相,楼主牛逼

明明是谁?硬生生又是谁?
兄弟过奖了
之前考虑过买一块紫檀慢慢雕磨,后来觉得身边容易“拿到”物品才最贴近生活

网友:
楼主这个手工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