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其实HDMI和DVI真的不能完全通用

楼主(2022-08-03):
很多人觉得HDMI和DVI只是接口不同,一个带音频,一个不带,其他都可以通用,但是其实不是的
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你有一台XBOXONE的游戏机,你会发现视频选项里分别列了HDMI和DVI两个选项,如果你选了HDMI这项,那么你的box可能在一些显示器上是没办法显示的
为啥会这样呢,其实是HDMI和DVI的EDID是不相同的,有啥不同可以去看EDID的结构

网友A:
dvi的线因为产量比较少价格甚至还高于hdmi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i的线因为产量比较少价格甚至还高于hdmi线。

和线没关系

网友:
HDMI与DVI的色彩空间并不一样,要进行参数转换,DVI接口输出的灰阶信号数值是0-255,而HDMI一般是16-235。

网友B:
HDMI和DVI协议使用TMDS作为它们的物理层,所以两者是一样的,你说的不能显示只是软件识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和DVI协议使用TMDS作为它们的物理层,所以两者是一样的,你说的不能显示只是软件识别问题 ...

我没说物理层的问题,我只是单纯说两个接口在使用当中能不能通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说物理层的问题,我只是单纯说两个接口在使用当中能不能通用的问题 ...

线材连接主机和显示器,不显示的问题可能是显示器,可能是主机,但不是线材

网友C:
对于老百姓来说,DVI就是DVI,HDMI就是HDMI,这还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材连接主机和显示器,不显示的问题可能是显示器,可能是主机,但不是线材 ...

是显示器的问题,因为一些显示器的DVI口的EDID不兼容HDMI。当然线材也会引起不显示的问题,不过不是我发这个帖子要讨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老百姓来说,DVI就是DVI,HDMI就是HDMI,这还能通用?

当然对小白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只是从维修和学习方面探讨下

网友D:
平时用DVI---HDMI信号线,除了音频处理方式不同之分外没感觉到什么问题。

网友E:
除了分辨率不适配(有用到不少非自适应的设备),暂时没碰到其他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分辨率不适配(有用到不少非自适应的设备),暂时没碰到其他不显示的问题 ...

那是你设备太少,我碰到过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时用DVI---HDMI信号线,除了音频处理方式不同之分外没感觉到什么问题。

一般人不会碰到这问题,再说现在设备基本都是纯HDMI了,也不会有兼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