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钱在收旧废捡漏充电器

楼主(2022-08-03):
原本是想买来练手用,结果愿望无法实现,机器是好的,只是剪线了,重量测下600克。

网友:
能用上就赚了

网友:
转手可以卖20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一般。

网友:
不用,放在那里,还是吃灰。

网友:
留着拆件也成

网友:
想干啥用?不过就是拆件使用也值!

网友:
成交就是19元。

网友:
大功率,不错,有个定时芯片

网友:
博世的  在小黄鱼一个也没有  ……

网友A:
这价差不多就是个好的价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差不多就是个好的价格吧

不明白你意思,一块钱一个好的充电器吗?

网友:
去年也捡了一个只是外壳破了,扔杂物堆吃灰了。

网友B:
想练手还不容易?把输出端接到220v上,再修起不就练一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练手还不容易?把输出端接到220v上,再修起不就练一把了吗?

下次卖垃圾再买一两个坏的就是,,,这种测试了输出功率慢慢上升到300W多,某淘卖60呢。

楼主:
输出300W,不错,俺电动车充电器已成换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