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血糖仪怎么修改时间

楼主(2022-08-03):
这个血糖仪前几年买的,一直没使用过。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外壳拆扔了。
现在只有一片电路板
显示几秒就自动息屏关闭了。如果想要一直显示,就需要把试纸的接口中两个脚短接。
但是不能设置时间日期。

一个温度探头,但是机器不显示温度,应该是校准用的

测试纸插槽三针,短接两根,机器就会提示code 然后一直亮屏

这是个单片机吗?

通用屏吧,应该是有几个版本机器,同一个屏可以通用

这个时间日期不能改,两个按键,不论短按 常按 都不能修改时间。

网友:
既然是可以连接Wifi的,数据可以在手机上查看,时间也应该是在手机上调整的,你可以试试。另外,倒数第四图的污渍应该清除掉,有可能是这处的污渍漏电,导致电路出故障。

网友:
这个屏挺大的,可惜不是点阵屏

网友:
刚上电时,可以调时间!具体怎样操作我也忘记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用试纸

网友:
又当时间用???

网友:
也许同时按几个键

网友:
这个是要连接手机蓝牙,通过配套APP才能同步数据和设置时间的吧

网友:
瞎按试试呗

网友:
蓝牙同步时校准时钟吧

网友:
跑下线路重新把代码撸一遍刷进去就行了,老站好像有这个

网友:
这东西是买条,赠送机器

网友:
前几天还有个人专门在问这个芯片呢,我给找出来了

网友:
两个按键同时按行不行。

网友:
S1S2俩按键分别按三秒试试 只要能闪烁就可以调时间吧

网友:
没带RTC没办法吧!时间是STM输出的!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提供帮助。

网友:
那些说什么蓝牙wifi手机的,就一个stm8你让人家怎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