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安装openwrt以后的扩容方法

楼主(2022-08-03):
原始版本的openwrt的磁盘空间只有100多M,装几个大点的插件就会不够用,下面是找到的无损扩容的办法
OpenWrt 存储空间扩容的两种方案 - OpenWrt开发者之家

网友A:
我用第三种方案。
刷好squashfs固件后  不启动openwrt, 挂在其它系统下调整分区大小即可
第一次启动就会初始化 squashfs 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第三种方案。
刷好squashfs固件后  不启动openwrt, 挂在其它系统下调整分区大小即可
第一次启动就会初 ...

嗯,这也是一个办法,不过要挂到其他系统下稍微多几个步骤

网友A:
我又试了个方法
就是用 DiskGenius 代替写盘工具
单独下载官网的  generic-ext4-rootfs.img.gz  和 generic-kernel.bin
硬盘用DiskGenius分区, 分一个 rootfs 分区,ext4 格式 ,可任意大小,可保留现有系统和数据
用DiskGenius 打开虚拟磁盘 generic-ext4-rootfs.img ,通过克隆分区将这个文件写入 硬盘rootfs分区
然后用 grub4dos 启动管理器  启动 generic-kernel.bin 即可

grub4dos 菜单配置文件:
menu.lst
timeout 10

title Openwrt
kernel (hd0,0)/openwrt-21.02.3-x86-64-generic-kernel.bin root=/dev/sda2 rootwait console=tty0 console=ttyS0,115200n8 noinitrd
#initrd (hd0,0)/openwrt-21.02.3-x86-64-generic-ext4-rootfs.img
#boot

title Openwrt (failsafe)
kernel (hd0,0)/openwrt-21.02.3-x86-64-generic-kernel.bin failsafe=true root=/dev/sda2 rootwait console=tty0 console=ttyS0,115200n8 noinitrd

title Windows 7
find --set-root /bootmgr
chainloader /bootmgr

支持 openwrt ,windows 双系统
可不破坏硬盘原先的数据
可任意调整 openwrt 分区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试了个方法
就是用 DiskGenius 代替写盘工具
单独下载官网的  generic-ext4-rootfs.img.gz  和 generic ...

这么搞是不是复杂了点?可以当然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