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个JKW-2SC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

楼主(2022-08-03):
昨天捡到个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拆开看看 外壳:

内部:
细节:
就一个单片机和几个常见芯片,也没啥啊

网友:
指月的无功补偿还是比较出名的

网友:
应该是工业上要求安装,淘汰换新。楼主的是设备淘汰下来,可惜北京那捡不到,被垃圾佬卖废品。

网友:
这个企业一般要求安装

网友:
可以作料版,就是肉少了点。

网友:
一堆继电器

网友:
测量相位差控制继电器接通对应补偿电容实现功率因数校正,适合机电类感性负载~

网友:
这个只是控制器部分,后面的电容器体积相当大

楼主:
真的是从废品堆里捡的

网友A:
后面的东西才值钱

网友:
补偿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东西才值钱

电容有几个,都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