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各位大佬看看监控显示器有斑点斑点

楼主(2022-08-03):
公司监控室连屏,之前每天24小时亮屏,没出线过斑点。近来半个月开一次,很多出线斑点,询问海康威视售后说是有屏幕里水汽,但是开了2天还是这个状态,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结果。

监控室大屏偏蓝色有斑点

监控室大屏偏蓝色有斑点

单独的一个显示器斑点

单独的一个显示器斑点

单独的一个显示器斑点

单独的一个显示器斑点

网友:
怎么看着象背光灯珠有问题了

网友A:
换个屏幕试试,如果斑没了,是屏幕背光均光膜受潮发霉,如果还有斑,是摄像头里有脏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幕试试,如果斑没了,是屏幕背光均光膜受潮发霉,如果还有斑,是摄像头里有脏东西了 ...

谢谢,估计是受潮发霉了,以前24小时开的时候没这问题。但是24小时开着耗电,对使用寿命也有影响

网友:
受潮发霉了

网友:
感觉不是屏幕的原因啊!看看摄像头!

网友:
拆下来检查。

楼主:
这种海康威视的监控连屏,24小时开着寿命长,还是上班开着,下班关闭寿命长?

网友(2023-04-21):
估计是背光led掉落。

网友(2024-01-28):
背光寿命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估计是受潮发霉了,以前24小时开的时候没这问题。但是24小时开着耗电,对使用寿命也有影响 ...

估计这监控室潮湿
可以加个定时控制器,每天通电开机一小时,潮湿问题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