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550电机要扭几下才能转

楼主(2022-08-03):
症状,通电不转,手扭几下通电才会转,转的状态通电都是正常,网上说碳刷,检查碳刷完整,还有种说法是转子有线圈烧了,朋友有支有刷电锤也是这个症状,当初没搞好

网友A:
转起来声音大不大,是不是轴承不润滑了

网友:
到底是几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起来声音大不大,是不是轴承不润滑了

不是轴承问题,很润滑,声音正常

网友:
既然碳刷,线圈没有问题,那就剩下磁铁了。磁力不足也会导致启动异常。

网友:
电压,电流,碳刷,线圈,磁铁。

网友:
  550电机便宜的白菜一样  换个新的好了  ……

网友B:
有一组线圈断路,就会产生在某些角度才能启动的问题,用万用表仔细量量不难找到问题。550电机也没几个钱,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组线圈断路,就会产生在某些角度才能启动的问题,用万用表仔细量量不难找到问题。550电机也没几个钱, ...

赞同你的看法,不就电压电流碳刷线圈吗!拆了用万用表仔细量量,是个很好的实践练手拆料啊,550电机也没几个钱,修不好就换新,

网友:
某组线圈有断路。

网友:
换向器上的接头都焊一遍就好了!

网友:
也可能就是换向电极脏了

网友:
转子断线了吧

网友:
电机也要预启动?转子认相了

网友C:
刚修过一个 症状一样 转子换向器上的接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修过一个 症状一样 转子换向器上的接线断了

是这样,有个压铜线的没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