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节奏坦克iDSD拆解,电源芯片竟然是7805,难怪热得很

楼主(2022-08-03):
这私电源芯片竟然是7805,难怪热得一批... 我怕供电不足,给这私用的12V电源

铝壳还挺厚

电源部分

网友A:
改1084吧,这个更好

网友B:
这是啥?声卡?

网友:
设计的5V输入供电,却有一个7805。估计原始用的是个工频变压器的空载超过8V的供电电源。。。

网友:
是声卡还是功放?

网友:
感觉是个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声卡?

usb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1084吧,这个更好

1084是什么

网友:
听说音质还不错的。

网友:
整个9v电源减少发热。

网友:
越接近5v发热越少吧

网友:
USB声卡效果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84是什么

ldo,不过LT1084在这不比7805好用。
估计就是玩堆料的思路。没啥实际作用。

网友C:
12V不发热大才怪,电都浪费在发热上了,

怕供电不足,最好外接用7.5V左右的吧

网友:
如果有7805,那就接9v电源最合适

网友:
可以网购质量好点UBEC,同步整流航模降压板替代,比7805好不少。或者网购低纹波12伏加5伏工业电源,改线路替代。

网友:
最佳方案就是声卡外面用12伏加7808,然后输入机器用8V

效果比一级7805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不发热大才怪,电都浪费在发热上了,

怕供电不足,最好外接用7.5V左右的吧 ...

找了个五福一安的换上,不那么热了,感觉音质也细腻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