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废品站收的公牛插排不通电拆解看看

楼主(2022-08-03):
废品站又回来了,收了几个小东西,这下可以发好几帖了
拆修一个公牛插排,插上没电灯不亮,万用表检查后发现保险坏了,没有原装保险用了两个200v5a的保险并联接上复活了(最后一张图),其实不接也可以,现在好多杂牌插排就没有这个防浪涌的装置。
感谢收看

更新:
刚才测试了下萤石的摄像头,运气不错没有被绑定,萤石的摄像头第一次成功下车,蓝牙便携热转印标签机打印有断线,将就能用

网友:
这个用料还是很可以

网友A:
玩得挺嗨,一共买了多少钱?超过10元 就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得挺嗨,一共买了多少钱?超过10元 就不值了。

图1那一堆花了不到三十块钱

网友B:
防过载的那个可以复位的开关,可以连上焊脚,做个假象就可以了。真过载靠 门口配电柜里的各功能空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1那一堆花了不到三十块钱

现在打赏,还要按固定数值?!!!

网友C:
不到30 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到30 值了.......

去了一家新的废品站,很实在的老板,见了一箱全新未拆封的无线门铃,没要,没啥用

网友:
这插排不错修一下接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了一家新的废品站,很实在的老板,见了一箱全新未拆封的无线门铃,没要,没啥用 ...

赶紧回去买去啊,拿回来换m币

网友:
内部做工确实不错,值!

网友D:
下面的是电视盒子,有4K高清解码,还可以刷游戏机系统的。

网友:
品牌的还是不错

网友:
值了,不好意思去废品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去了一家新的废品站,很实在的老板,见了一箱全新未拆封的无线门铃,没要,没啥用 ...

给左右邻居推销一下,应该有人要的

网友:
公牛一体铜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是电视盒子,有4K高清解码,还可以刷游戏机系统的。

盒子是另一家废品站收的,带了一个华为迷你路由器给了十块,剩下的是另一家收的总共十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左右邻居推销一下,应该有人要的

门铃不符合俺们农村人的气质,俺们一般都是用手砸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过载的那个可以复位的开关,可以连上焊脚,做个假象就可以了。真过载靠 门口配电柜里的各功能空开吧。。 ...

双保险吧,省得推电闸,万一把其他电器烧了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是电视盒子,有4K高清解码,还可以刷游戏机系统的。

盒子我一大堆了,现在的固件包好多都捆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