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好运来电源,听说全新只要七十九,电源轻量化技术加持

楼主(2022-08-03):
这个好运来电源非常轻,线也比一般的细一点,固定电路板的螺丝只有三个,大电容旁边有4个黑色带银环的,8个洞里面其中有2个洞黄色,不知道为什么,用万能表测试电压正常,整理用起来无什么问题。是被动的PFC.。背面只有几个芯片而已。这个应该是2015年生产的吧。听说不是虚标的。

网友:
好运来电源质量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功率的90%以上,长期超容易坏了。单位有一批电脑用这个电源+HD7750显卡,电源坏的机率超8成。

网友:
比电瓶车充电器还简单哦

网友:
会不会把电脑烧了

网友A:
电源还很干净。

网友:
要是有机箱电源转PD协议切换小板,可以改成12伏50瓦快充电源,100瓦需要内置12伏转20伏升压电路。

网友:
可能是定制行单,也可能高仿山货

网友:
是航嘉吗,怎么减的这么厉害,不像啊

网友:
缩水成这样的航嘉,还不如普通电源,最好还是不用

网友:
疫情之下,大厂也要减配啊?

网友:
真货。单管正激,输出磁环用的蓝色铁粉芯,蓝色算第二档次高端磁环,和格力缩水后变频空调pfc电感一个材质的。

网友:
航嘉也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空荡荡的,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这...惨不忍睹啊

网友:
精简到家了

网友:
这是什么操作?降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很干净。

拆开扫过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荡荡的,一分钱一分货啊。

该有的都有了,背面大量贴片所以正面干净

网友:
偷工减料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