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我这个闪迪加强版的颗粒是不是炸了

楼主(2022-08-03):
第一次学习开盘,朋友的闪迪加强版240G挂了
我用开卡软件看了下。Channel0 CE3那地方有问题?

楼主:
补充说明下
用开卡工具开好了,开240G会提示容量不足之类的,开120G可以开。
但是开好了,会卡格式化。

网友A:
试试看屏蔽整个CE3,容量改成自动,看看能开出多少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屏蔽整个CE3,容量改成自动,看看能开出多少容量。

会提示Flash Mnagement Fail(05)
还试了选容量,屏蔽channel0
也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提示Flash Mnagement Fail(05)
还试了选容量,屏蔽channel0
也是一样的错误。

46XT不支持3CE开卡,所以你必须屏蔽CE3和1/2当中任意一个。开2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XT不支持3CE开卡,所以你必须屏蔽CE3和1/2当中任意一个。开2CE

按您给的办法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虚焊了吧,加焊试试

网友(2023-04-20):
自动开  可能是那颗粒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