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海力士 256G有老化块

楼主(2022-08-03):
海力士 256G有老化块,怎么办?
量产还不会,打算学习下
特来讨教

楼主:
没人提点意见吗 ?

网友A:
正常就是漏电王漏电,海力士的主控一般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就是漏电王漏电,海力士的主控一般开不了

漏电王漏电 ?  没理解
海力士的主控一般开不了    度娘了下,有些可以开。
下了个海力士原厂的软件,据说可以解决些问题,全英文不敢乱用,想找中文说明书。

楼主:
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B:
固态用这个DiskInfo,一个坏块应该不影响。又不是机械有坏块了随时暴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用这个DiskInfo,一个坏块应该不影响。又不是机械有坏块了随时暴毙。

这个用过,不行啊
甚至格式化都格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