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废品站出来的久量LED 充电式应急灯DP-0703拆解

楼主(2022-08-03):
废品站有十几个吧,顺手拿2个出来的,现场开机都不亮,回家充电有一个救活了,还有一个死活不亮,那就拆开看看吧
就说怎么这么沉,铅酸的呀,差评,电池1v好像废了,如果改锂电是不是还要加一个4056的板子
发帖质量略低,见谅见谅

网友:
西安分行,哈哈

网友A:
改锂电,容量大一些用的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容量大一些用的久一些。

改锂电需要加4056板子不

网友:
这个久量做工还可以,质量也可以

网友:
充电输出看看多少?大于4.2就直接锂电加保护板接在充电输出口

网友:
改好了,也没啥用,

网友:
模块可以改成太阳能供电,红外感应的

网友:
这久量应急灯做工质量还不错

网友B:
当然是改锂电加4056了,应该多买几个回来玩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改锂电加4056了,应该多买几个回来玩玩的

灯杯部分改10瓦XML灯珠,小风扇散热器,7135x8五档驱动板。侧灯改倒装芯片COB灯板,7135x2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杯部分改10瓦XML灯珠,小风扇散热器,7135x8五档驱动板。侧灯改倒装芯片COB灯板,7135x2驱动。 ...

为了一碟子醋,包了顿饺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改锂电加4056了,应该多买几个回来玩玩的

改天有时间再去转转,这种东西扔着都没人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一碟子醋,包了顿饺子啊

哈哈,说的好!看来明白人不会被带坑里

网友:
内部空间够大,适合改锂电池供电。

网友D:
不用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铅电池?

这个铅酸有问题,电压上不去,我在想是改锂电还是灌蒸馏水,或者去废品站再换个回来,哈哈哈哈

网友:
一般定制货都吃回扣了,能简则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