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一般万用表的频率/占空比档是否可测电源波纹

楼主(2022-08-03):
常见的12v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可以用万用表的频率/占空比档来测量输出波纹吗。
开关电源的输出,怎么看是波纹控制的比较好的。
打算把弱电箱改成集中供电。想选个好点的开关电源

网友:
哈哈,似乎不可以吧

网友:
刷新率不够呀

网友:
采样率与带宽根本不够的,测出来的数据完全不准确,还不如买个二手的示波器来测量,改集中供电的话,建议买正品的明伟电源或者是金升阳电源,余量为一半即可,这些大牌子的电源质量很不错的,,各种保护也完善

网友:
感觉不可能吧,看看我空间有那个鼎阳示波器电源干扰的事,没有可见波形,就像瞎子一样无法见光。

网友:
测纹波还需要用示波器专用仪器,纹波电压简单理解是直流电压中的交流成份大小,万用表是没有办法测量的,楼上提到的品牌电源纹波电压都是符合标准的,也比较容易找到厂家的技术手册查询。

网友:
即便是用频响好的万用表,也只能定性测量,意义不大。示波器测量纹波其实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说起来简单而已,实际操作有各种因素要考虑和克服!

网友:
定性用示波器,定量用专业功率分析仪,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979-1-1.html

这里有个相关的帖子,一般测测还可以

网友:
19.9买个维简A2Q就有玩具级的纹波看了,支持到2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979-1-1.html

这里有个相关的帖子,一般测测还可以

一般万用表带宽不一定能测得了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本身的发展除了结构上改进之外开关频率也越来越高,这样万用表有些力不从心,在有bias时万用表的acv也可能会有其它问题,不一一列举了。
要说用万用表频率和duty cycle档测纹波,这样的万用表我还没见过

网友:
即使测出来也只是纹波频率,你不知道vpp也没意义,同样20khz纹波,10mv跟100mv区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并且一般万用表频响带宽也不够,若这表都能测出纹波频率了,那么交流mv档也能测出纹波的有效值了,当然,即使这样依然没用,纹波主要是看峰峰值的,有效值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