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爱华 收音机 跑电 故障(aiwa cr-d06)附电路图

楼主(2022-08-03):
其中一台 不开机也跑电    正常那台  不开机0毫安   开机0.3
跑电那台  不开机0.2毫安   开机0.7      而且只要开机  就会显示 电量低的图标 一直闪
工具 我有   电路图我也有  但我不懂电路:

网友:
电路图贴上来看看吧

网友:
谢谢分享,看看高手的意见.

楼主:
上传 电路图了

网友:
有2台对照着修呗,查关机漏电故障

网友:
爱华随身听很多都有电容失效的毛病,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只有 两个电容  都换过了

楼主:
电路图  只有一张

网友:
先把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

网友:
用酒精清洗电路板试试了

把松香之类的清理干净

网友:
不懂,顶贴了。。。。。

网友:
不懂,看看大神级别的

网友:
爱华随身听不懂

网友:
百微安级别的漏电流,不太好查

网友:
查电子开关前电路,电容不光要换,焊盘还要洗,楼主要出,收回来捣鼓一下

网友:
我的佳能SX240也是电池上去就先显示更换电池!

网友:
爱华,好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