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徕本洗车机L3通电时启动,时不启动修复

楼主(2022-08-03):
型号:徕本洗车机L3故障现象:通电时,时启动时不启动

故障原因:微动开关触点烧氧化(型号:KW1-103)
因手上无此大小微动开关,即拆解出来用砂纸打磨触点,暂时修复使用,后期直接更换开关。

修复后

网友A:
徕卡不做相机改做洗车机了?

网友:
徕卡还做洗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徕卡不做相机改做洗车机了?

哈哈,打错字了,是徕本。

网友:
是普通微动开关吗?买欧姆龙的银触点微动开关,耐用

网友:
都烧黑了,明显打火了,加个继电器吧,这样就算换新也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