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T-03型GPS定位干扰器

楼主(2022-08-03):
前几天见有人出一批GPS定位干扰器,价格低廉,很早就想研究研究这种干扰器的原理,于是淘了一个回来过了几天,快递送上门,原包装一个黑色的盒子,没有任何标识,三无产品

打开

分为两格,一格是电源适配器,另一格是主机
没有任何文字性的东西,典型的三无产品

适配器、电源线还有天线

其中,电源适配器有2个,一个交流适配器,一个车用适配器,都是USB口输出的
一根电源线,3根天线

电源线,一头USB,一头3.5mm

电源适配器,很像10年前山寨手机的充电器,轻飘飘的
5V 500mA,质量很低劣的样子

车用适配器,一样做工粗糙质量低劣,轻飘飘,塑料壳很软

配套3根天线

取出主机,T-03型GPS定位干扰器
确切的说,这个型号并不准确,因为这货不仅干扰GPS,也干扰手机信号,是个多功能干扰器
非常小巧的主机,自带电池,既可以用电池,也可以用外置电源
这应该算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干扰器了,就是因为体积小巧,才买了这个玩

侧面是开关

拿在手里手感倒是挺不错

一侧有3个SMA接口,用来接天线
其中,这个干扰器可以对GSM/GPS/PHS频段进行干扰
也就是说2G手机、小灵通、GPS这三者对它都算适用
至于现在的4G、5G手机,它应该是无能为力的

底端,是电源/充电插口,还有充电指示灯

天线,3根胶棒短天线,分别对应GSM频段,GPS频段,PHS频段
胶棒天线体积小巧是不错,但是增益通常很低,只能是凑合用用

装上天线的样子

下面开始拆机
首先,拧开两端盖板的固定螺丝,都是十字螺丝,很好拆

移除两端盖板

然后,机芯就可以抽出来了
这一面,没什么元件,只有电池、、电源插座、开关和一个电容
电池是3.7V锂电池,没有任何标识,从体积上看,大约是500mAh左右的容量

天线接口都没有焊全,是为了省焊锡吗

主要元件都集中在另一面

有一个较为醒目的SOP-8封装的元件是什么?
NE555,这个电路手机干扰器中用的比较多,主要用于产生干扰用的锯齿波信号

电源电路,SOT23-6封装的是锂电池充电用的TP4055

电源接口这里,看起来跟虚焊了似的

在往前,是干扰器的核心电路了
3个金属封装的元件就是VCO-压控振荡器,用来产生对应频段的干扰信号
因为这个干扰器有3个干扰频段,因此有3个VCO,底下3个电位器可以调节压控信号的幅度
对VCO的输出进行调整

3个频段的VCO,具体型号不明,GPS对应频段上标注的1528应该代表是输出频率
GSM/PHS频段的VCO型号难以辨认,看起来像是拆机油锅货
所谓VCO,是电压控制振荡器的缩写,这实际是一个集成化的振荡电路,有点类似有源晶振
通电后便会输出一个标称频率的振荡信号
所谓压控,就是它的输出频率,可以在控制电压作用下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变化。

这是某型干扰器专用VCO的一些参数,用于5G手机干扰,频段和这个不一样人家这种VCO设计就是用来做干扰器的

输出电路,VCO输出的信号一般都是很微弱的,因此需要放大后才能输出
这里,VCO输出的干扰信号进入由BFP420组成的功放电路进行放大,
然后经过SMA接口送入天线发射出去
BFP420是个高频信号管,用它做功放,意味着干扰器功率很小,也就几十mW的输出功率
这么小的功率,能起到干扰作用吗
而且,从PCB走线上看,这个板子设计的很随意,高频线路似乎没有设计阻抗,性能不会好

放大用的BFP420,经过一个电容就直接接天线了,没有滤波器,没有阻抗匹配
符合干扰器谐波一定要多,干扰范围一定要大的设计思路

测试一下,电池还有电,3.96V

打开电源后电池电压跌到3.86V,不知道是干扰器耗电比较大还是电池老化

插上充电器看看,翠绿色的充电指示灯还是挺漂亮的

那么,已经拆完了,看看这个干扰器的性能如何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干扰器的原理是什么干扰器的目的,就是不让发射/接收双方之间建立通信联系
目前,对移动通信的干扰和屏蔽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
1.建设波屏蔽室
建一个大屏蔽室,屏蔽效果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建这么个东西造价高昂,不可移动
因此,除了实验室或特殊保密场所,没人会搞这么个东西来屏蔽手机。

2.上行/反向链路干扰(干扰基站)
对上行/反向链路进行干扰,是阻断移动通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实际工作中是不可取的。
因为这种干扰会让基站接收机的SNR指标恶化、LNA饱和过载,严重时整个移动基站无法运行,
造成大范围的移动通信故障,影响正常用户的通信自由。

3.下行/前向链路进行干扰
这种干扰方法就是对手机的接收信号进行干扰,让手机收不到/难收到基站的信号(收到的都是干扰器发出的
干扰信号,一堆杂波,手机内接收机的SNR下降,LNA饱和过载),因此无法和基站之间建立无线通信链路,
即手机会处于无信号或无网络的状态,无法正常使用。这种方法范围可控,对基站影响不大,
对整个通信网络影响比较小。因此包括该干扰器在内的绝大多数干扰器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4.噪声干扰法
噪声干扰的特点是利用白噪声发生器在有效工作频带内实施宽频段干扰(就是手机工作频段的白噪声)
此法对于干扰CDMA网络信号更为有效,但是大功率宽带高频白噪声发生器技术难度大,成本高。

5.频扫描干扰法
就是在拟干扰的RF频段和一定时间内产生干扰信号,当干扰信号与被干扰信号碰撞概率超过一定量后,就能对
被干扰信号的信噪比、误码率、误帧率产生严重影响,达到有效的干扰目的,其技术难度和实现成本较白噪声法低,
但较下行/前向链路干扰法高。
6.假信号干扰
利用特殊设备产生和基站一样的信号,让手机误以为和正常基站进行通信。让GPS接收机收到假冒的GPS信号产生假地理数据
当然,这种方式需要特殊设备,而且可能对正常无线通信系统产生较大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发送诈骗短信的甲机战。

根据干扰器所见,可以知道它采用下行/前向链路干扰法对GPS、GSM、CDMA、DCS和PHS频段进行干扰
就是产生一个和手机接收信号一样频率的干扰信号,相比调幅来说,调频有个特点,强信号能够覆盖弱信号
也就是强台压弱台,干扰器产生的同频信号被手机/GPS接收机接收,就等于收到一堆杂波信号
无法解调出正常的通信信号了,自然无法进行通信。
用频谱仪看一下它的输出频谱,干扰器输出端口经过衰减器后进入KC901C射频万用表

首先,在GPS段,检测到1445MHz±10MHz有较窄的输出峰,1550MHz-1675MHz段有宽带的输出峰
常用的GPS/BD/GLONASS/GALILEO导航系统,它们的L1频段都在1550MHz-1650MHz范围内
因此,在这一频段上,干扰器应该能够有效对这些导航系统进行干扰

在GSM频段,我国的移动、联通的GSM下行主要使用930MHz-960MHz,1805MHZ-1850MHz频段
其中移动使用930MHz—954MHz和1805MHz—1820MHz;联通使用954MHz—960MHz 和1840MHz—1850MHz
可见,在1765MHz-1865MHz的干扰信号完美的覆盖了1800段的GSM下行信号
而PHS使用的1900MHz频段却没有干扰信号发出,应该不能覆盖

而900M频段也被925MHz-995MHz的干扰信号覆盖,
该干扰器对GSM信号的干扰,没得说
而在GPS/BD/GLONASS/GALILEO这些导航系统使用的1200MHz频段却没有干扰
因此,导航的L2等信号不能被干扰阻断

那么,这货的实际工作情况如何呢?用自己的手机进行测试
因为这是个2G的干扰器,因此,对手机的4G网络干扰不大
但是,当干扰器靠近手机是,还是可以看到4G信号强度明显减弱,但是并没有断经实际测试发现还能使用,这个,有可能是谐波干扰所致
而对2.4G和5.8G的WiFi信号,无明显影响。

但是,即便是4G手机,在打电话的时候还是用的GSM网络,至少我这个手机是这样
于是在干扰器打开的情况下拨打10086进行测试,果然,2G信号被干扰,手机显示无信号
而10086,自然是没打通,干扰成功!

再用自制的GPS接收机进行测试
在干扰器开机的情况下,一颗星也没有搜到
关闭干扰器后正常搜星定位,GPS干扰成功!

那么一个问题来了
从电路结构来看,这个干扰器输出功率似乎很小,那么它是用在什么场合的呢?
没想到在搜索干扰器相关信息的时候,意外找到个和它几乎一样的型号
原来,这是个车用的干扰器,主要用于车内设备的干扰,所以,功率很小
还送了一个车载电源适配器

最后,是FAQ

Q:现在的4G/5G手机怎样干扰
A:原理一样,就是增加相应4G/5G频段的干扰频率,比如要干扰移动5G的2515MHz-2675MHz和4800MHz-4900MHz
那增加相应频段的干扰电路即可。只是现在移动通信终端支持的频段越来越多,因此现在全频段干扰器会像刺猬一样树立十来根天线。

Q:干扰器作用范围有多大?
A:要看其发射功率,天线增益,摆放位置。一般就几十米范围,开阔地带会更大。
Q:干扰器是否会造成手机损坏?
A:理论不会,但是,不排除存在某些功率巨大的“超大范围”干扰器,如果手机靠近它的发射天线可能会造成损坏。

Q:GPS受干扰后会不会输出错误地址?
A:不会,因为干扰信号是不包含GPS数据的杂波信号,如果是GPS模拟器发出的假GPS信号,则有可能输出模拟器发出的GPS数据。

Q:使用干扰器是否合法?
A:必然不合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刑法》第124条了解一下。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正在直播么?以前见过,那时候还不包含GPS干扰

网友:
GPS定位干扰器,防作弊用淂吗?

网友:
估计和吸铁石定位模块敌对关系,有些租的自行车地方可能临时加装,检测到错误信号不能上锁。

网友:
挺有意思,商家链接发一下

网友:
考试时可以用来做屏蔽器吗?

网友:
需要功率够大才有效果吧

网友:
覆盖频段比较小,只对2g手机有效,对3g部分频段4g大部分 5g全部频段没有效果,属于淘汰产品,功率也很小~

网友:
专业啊!为什么感觉考试那种会让人头疼?

网友:
拆的详细赞!这个是搞破坏用滴

网友:
第一次见dt840表,830见得多

网友:
楼主的设备很专业啊。

网友:
专业解说,学习了

网友:
那个频谱设备好像是科创的吧。在B站之前好像见过。这个设备定位一般都是给抵押车贩子。

网友:
这图片分辨率太低 已经脱离这个时代了

网友:
多少收的?

有拆有测,精华帖

网友:
这玩意一开就会挨骂了

网友:
在驾驶员考试理论的考场上见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那两个图片举例的男人,都不是神马好玩意

网友:
0几年才兴这玩竟儿的时候,一台3000多,当时自己做过一块样品来玩,功耗比较大,PA用的好像是瑞萨的08122B。电路结构和这个电路差不多。